[电子元器件] 求教一下共模电感如何选型?

楼主(2018-11-26):
共模电感有哪些参数呢? 电感量,额定电流,导线直径,磁环直径?是这些吗?共模电感又如何选型呢?
那些个EMC器件,看着是那么简单,却又是那么复杂!
谢谢

共模电感工作原理与电路设计注意事项:沿着单一X轴方向传递的电磁模量成为共模模量,沿着单一Y轴方向传递的电磁模量称为差模模量,或者相反定义也可以。这两种模量所形成的效应又称为共模效应和差模效应。通常的电子信号和电源能量的传输电路都以差模方式进行,并且一般的放大电路和隔离电路。http://www.cenkersz.com/Article/loy_1.html
http://www.szxltdg.com/祥隆泰电子,专注贴片功率电感,共模电感。

楼主:
好像还有个直流阻抗

网友A:
这两天刚好在看磁环共模电感。目前看下来是这样:同样体积的磁环,绕线圈数越多,感量越大;导线直径越粗,能通过的电流越大,但是能绕的圈数就少了;直流阻抗当然是越小越好。还有分绕并绕的区别,我看网上资料写的很玄乎。另外还有磁环的材质,锰锌铁氧体的和镍锌铁氧体什么的,希望懂的师傅们解答一下

网友A:
顺便问下,图上这句怎么理解?

网友B:
共模电感常见的有磁环双绕组DIP式和贴片式,作用都差不多,我们公司生产贴片式的,参数要看封装大小,阻抗,电流,

网友C:
我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导线直径,磁环直径,双线并绕,等等,这些都是生产厂商关注的。电子工程师作为用户,不用关心这些。
电子工程师需要关心的是最大工作电流,标称阻抗和阻抗曲线,等等。
你把它当作一个黑盒看待,黑盒里面的东西不需要了解。就像你用一个运放,你并不需要知道他里面用了多少个三极管,沟道宽度多少,线宽多少,你只要知道运放的带宽,工作电压电流,输入偏置电流等等。
如果你想把你用的任何一个元件的内部构造都了解透彻,你做不到的。

@sjnh :我觉得你举了个特例,不是普遍情况。对于大部分工程师,大部分产品,不可能自己设计一个元件。你可以设计了个共模电感,那你是不是也可以设计个电容、电阻、三极管甚至IC吗?
现在便宜了,淘宝上什么型号都有
你这个说法财大气粗的时候完全可以, 08年我公司设备共模电感最多时一台机器最多接近60个,选型时当时正规厂家有参数的,没有低于3元的,最后公司自己设计外加工,1.2元;以10年的量,这东西能省20万左右
我知道论坛里某些大神肯定会驳斥我这种观点,会说不了解运放内部构造怎么能用好运放呢。确实,没学好微积分怎么能算学好数学呢,但让小学生一上来就学微积分只会把他吓倒。学东西是要分阶段的。教授不把要拿自己的标准去要求一个小学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导线直径,磁环直径,双线并绕,等等,这些都是生产厂商关注的。电子工程师作为用 ...

大神 标称阻抗和阻抗曲线 是什么?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 标称阻抗和阻抗曲线 是什么?谢谢

多看看datasheet就懂了。
datasheet并不会告诉你导线直径,磁环直径,双线并绕等等。它只会告诉你工作电流,阻抗曲线等等。电子工程师只要知道这些就可以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看看datasheet就懂了。
datasheet并不会告诉你导线直径,磁环直径,双线并绕等等。它只会告诉你工作电 ...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和您发的PDF。
这里的Typical Impedance versus Frequency 指的是,共模阻抗和频率的关系吧?

对

网友D(2019-07-24):
共模电感工作原理与电路设计注意事项:
      沿着单一X轴方向传递的电磁模量成为共模模量,沿着单一Y轴方向传递的电磁模量称为差模模量,或者相反定义也可以。这两种模量所形成的效应又称为共模效应和差模效应。通常的电子信号和电源能量的传输电路都以差模方式进行,并且一般的放大电路和隔离电路,例如一般的信号放大电路和隔离元件例如隔离变压器都有较好的抗共模能力,称为共模抑制性。在设计滤波器的时候通常两种模量的滤波特征都需要考虑。

贴片共模电感
      数据线滤波器,信号线滤波器,高频共模滤波器,贴片共模电感 共模电感实质上是一个双向滤波器:一方面要滤除信号线上共模电磁干扰,另一方面又要抑制本身不向外发出电磁干扰,避免影响同一电磁环境下其他电子设备的正常工作,在实际电路设计中,有可能采用多级共模电路来更好地滤除电磁干扰。此外,上我们也能在一些主板看到一种贴片式的共模电感,其结构和功能与直立式共模电感几乎是一样的。 与以往的共模滤波器相比,该产品通过将共模插入损耗的峰值配置在高频率一侧,可有效抑制高频率的辐射噪声,特别是在抑制5.0GHz噪声上将发挥良好效果(以往的共模滤波器在抑制数百MHz至2.5GHz范围的噪声上较为有效)。 同时,该产品截止频率较高,最高为7.5GHz,对于高速接口Thunderbolt、USB3.0、Serial-ATA(GenⅢ)等,可在无损通信信号的情况下进行传输。
      深圳岑科电感一家长期专注于共模电感、变压器线圈、产品研发制造的**技术企业!http://www.cenkersz.com/Article/rhu_1.html

网友E:
我的话,只看体积、电流、阻抗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