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同轴线接地点不同,测试得到的功率会相差10dB

楼主(2018-11-26):
请教各位,最近手上的一个项目,用到一款2.4G RF芯片,测试软件设置的发射功率的时候,发现同轴线接地点不一样测试得到的功率相差10dB左右.
PCB检查过,地是连接在一起的,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已经排除是个例,测试了差不多10块板子都是这种情况;排除天线匹配电路的问题,有无匹配电路,对整体差异无影响。
望大家指教

网友A:
上面那个拐角的地方过于细了,相当于串了个电感,当然衰减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个拐角的地方过于细了,相当于串了个电感,当然衰减大了。

大佬,可以在图片里给我标注下是哪个拐点吗

网友B:
你的信号和天线之间的连接,应该用微带线连过去。
你这么绕了一大圈,当然是不行的。

高频电路就是这样,可不是接上线就行的,即使线的形状稍微有变化都差不少呢。

网友C:
到2.4G。波长是125mm  这意味着什么明白了吗?哪怕是没有任何障碍,你在125mm直线的GND线上线性移动GND接入点,会有2个最大,2个最小的耦合点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信号和天线之间的连接,应该用微带线连过去。
你这么绕了一大圈,当然是不行的。

信号和天线之间的连接参考的是天线规格书的走线

楼主:
大神,我把这块铜皮补大,再测试,焊在天线接地点功率和焊在其他地方测试差不多了
请问下,为什么这一小段铜皮会导致天线后端铜皮等效成电感啊,我测量了,这个拐点有1.9mm宽,这是太窄了吗?有没有什么计算公式计算这种状态下铜皮宽度要多少啊,万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