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紧急求助,STM8S003 电压不稳定导致来回频闪单片机无法复位

楼主(2018-11-26):
做一个输入12V直流开关电源需要7-14V工作,单片机供电5V  STM8S003作为简单控制,以及欠压过压保护,现在遇到这样的问题,电源需要反复开关,保证每次开关都能正常工作,但是电源内部有个大电解电容,16V2200UF,导致瞬间掉电大概只能掉到4.5V(示波器抓取),本想是调节单片机掉电电压,但是STM8无法调节,后来想到一个办法,在中断里面写上低于5V复位,这样的话每次单片机可以在掉电的时候复位,电源重新上电马上可以工作,但是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因为单片机供电是5V,掉电瞬间有不确定性,导致有时候掉到4.5V。4.3V。4.2V,这样ADC值就发生变化,只能把掉电电压调节到7.6V才能每次频闪正常,但是无法满足最低7V工作要求,后来我查询网上帖子说明,AIN7 1.22V基准电压,我试了一下,好像没有作用,也可能是我程序写错了,大家帮我看一下,或者大家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和我说一下哈,谢谢大家了,现在板子已经做成,无法做硬件修改,只能调试软件了,已经想了3天了,也没想到好的办法。

老思路方法。

新思路方法,我现在不管是大于还是小于4V都不能工作,写到主程序也不行,看门狗一直复位,我去掉if(VDD >=4)就能工作。看门狗也不复位了,应该是死到这里了。

网友A:
你8S003哪里来的1.2V的 VREFINT?

倒是你可以粗略的使用那个内核电压,1.8V左右,
用它做参考,来大致判断VDD的电压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8S003哪里来的1.2V的 VREFINT?

倒是你可以粗略的使用那个内核电压,1.8V左右,

内置AIN7通道,有个1.22V电压,我已经算出来了,但是有点不是很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内置AIN7通道,有个1.22V电压,我已经算出来了,但是有点不是很对

奇怪!

你这里说得有鼻子有眼,还是请你好好确认下。

STM8S003是否有内部Vrefint 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

你这里说得有鼻子有眼,还是请你好好确认下。

已经解决STM8S003有AIN7通道,1.22V

网友B:
我还是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