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运放的输入电压

楼主(2018-11-26):
这个比较器的正向输入是什么?AVDD上拉的电流源和下拉的电流源各决定什么的。 最终的输出是多少?

网友A:
AVDD 自然是增加一个正偏置, 用于应当输入信号的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DD 自然是增加一个正偏置, 用于应当输入信号的负电压

是的。 从输出的公式来看是的, 下拉是给输入一个叠加的正电压。上拉是个负电压,但是怎么才能容易理解呢。有点想不通。

网友B:
等效电路不是实际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VDD 自然是增加一个正偏置, 用于应当输入信号的负电压

你好,“用于应当输入信号的负电压”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谢谢!

网友A:
哦,写了错别字了, 是用于针对输入负电压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