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触控IC-手势控制

楼主:
笔者目前在人机交互IC领域工作,一直有和同行聊过,现有的触控技术已经可以满足操作,那么新的手势控制有什么意义?以下是自己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有说的不到位的地方欢迎指正。

借鉴马斯洛的需求层次,从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到自我实现的需要,某一层次的需要相对满足了,就会向高一层次发展普通触控→手势触控的转变,其实是人们对于更方便简洁的生活方式的追求。

以上探讨的其实更多的是手势控制技术的存在价值,着眼实际,一款好的技术如果不能在价格上达到:原厂→终端产品厂商→用户三者间的平衡,终究是不能落地的,这也是为什么手势控制概念很火,但是一直在民用产品中得不到实践的原因。接下来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两个手势控制IC品牌的应用电路图。
Microchip推出电容式3D手势应用有些年头了,从低端型号MGC3030/MGC3130,到高端的车规级MGC3140,均有覆盖,产品系列较为全面,以下是最简电路应用图。
1  MGC3X30手势最小电路图
SPACETOUCH,在公开的手势芯片性能上可直接对标MGC3X30,优点是单芯片集成多点触控+手势控制,是国产品牌。以下是最简电路应用图
2  SPACETOUCH手势最小电路图
从现有市场的反馈来看,在智能家居领域,手势功能可应用在不方便或不想触碰的产品上,具体有:油烟机、化妆镜灯、室内分机等产品上,将灯或者风机的开关直接用手势控制。手势距离的要求并不需要太远,5cm-10cm左右的手势距离相对合适,再远一点的距离可以考虑用红外触控。

网友A(2018-11-30):
不知道现在这种手势控制的ic应用咋样,现在ai的出现,也可以手势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现在这种手势控制的ic应用咋样,现在ai的出现,也可以手势识别

手势应用在崛起,产品的更新驱使厂家增加新的亮点功能。
AI应该可以理解为一种高度专业化的算法,在低配硬件情况下,实现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势应用在崛起,产品的更新驱使厂家增加新的亮点功能。
AI应该可以理解为一种高度专业化的算法,在低配 ...

目前这种手势传感器应用咋样,在好多玩具中见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这种手势传感器应用咋样,在好多玩具中见到

手势控制有一定的便利性,例如油烟机表面有油污,用手势就可以避免触碰啦。用起来挺稳定的,类似按键开关的作用,价格还可以接受。
玩具我就比较少接触了,怎么个应用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势控制有一定的便利性,例如油烟机表面有油污,用手势就可以避免触碰啦。用起来挺稳定的,类似按键开关 ...

如果想通过手势控制智能小车的话,有合适的触控ic吗

楼主(点评):
你可以说说想实现的功能,才能给到具体的建议。

楼主(点评):
你可以说说想实现的功能,才能给到具体的建议。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通过手势控制智能小车的话,有合适的触控ic吗

就是简单的前后左右旋转等功能

网友B:
用语音吧。
手势,似乎不会有多少前途。

楼主(点评):
人机交互的两种方式中,综合来看,语音的便利性要优于手势。但在某些场景,例如,油烟机的开启,通过语音的方式“你好,XX,打开油烟机”,完整的一句话反而不如手势来的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简单的前后左右旋转等功能

2247093704,可以加个QQ,方便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语音吧。
手势,似乎不会有多少前途。

语音的确方便,但是语音识别的准确度咋样,也有距离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