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并联串联之后电流怎么算?

楼主(2018-11-26):
如图 3并2串,单个LED压降是1.8V 电流是1-20MA,我要设的是5MA,这里如果接5V电压,需要接个多大电阻合适?我接470R可以,但很暗

网友A:
试试180欧

网友B:
1.4/0.015=93。

网友B:
不过,怀疑你给出的压降1.8V这个电压值。

楼主:
公式是怎么算的呢

网友B:
每个LED压降1.8V,两个串联3.6V,5-3.6=1.4(V)。
每个LED电流5mA,三个并联是0.005*3=0.015(A)。
1.4/0.015=93。

网友B:
最好每一支路(两支串联的LED)用一支电阻限流。此时电阻考虑270欧。

楼主(点评):
这个不是我画的PCB的,是数码管本身的

网友C:
还是每个分支各串联电阻为好。安全可靠,亮度也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LED压降1.8V,两个串联3.6V,5-3.6=1.4(V)。
每个LED电流5mA,三个并联是0.005*3=0.015(A)。
1.4/0.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LED压降1.8V,两个串联3.6V,5-3.6=1.4(V)。
每个LED电流5mA,三个并联是0.005*3=0.015(A)。
1.4/0. ...

再问下,那功率是不是就是5*0.015=0.075W?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问下,那功率是不是就是5*0.015=0.075W?

5*0.015=0.075(W)是电源供出的总功率,是电阻耗散功率和LED消耗功率之和。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15=0.075(W)是电源供出的总功率,是电阻耗散功率和LED消耗功率之和。

原谅我不是很明白,那电阻耗散功率是怎么算的?也就是电阻用多大功率的,这是怎么算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谅我不是很明白,那电阻耗散功率是怎么算的?也就是电阻用多大功率的,这是怎么算的 ...

电阻功率计算,当然是电阻两端电压乘以通过电阻的电流。

网友D:
最好每一串单独串电阻,如果是红色LED可以用5V点,静态驱动的话每串可以接200欧姆左右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功率计算,当然是电阻两端电压乘以通过电阻的电流。

3.2V*0.015A=0.048W吗?

网友B:
6楼回复中我没有说过3.2V。不知道3.2V是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