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CubeProgrammer 打开弹出错误 _API or one of its dependencies is missing

楼主(2018-11-26):
CubeProgrammer  V1.3版本。

CubeProgrammer 打开弹出错误  _API or one of its dependencies is missing ,Please try reinstalling the program or check your java architecture

CubeProgrammer  安装 在默认路径中,

我已经安装最新版的JAVA 程序  (jre-8u191-windows-i586  )了,
打开依然弹出错误信息。

安装 V1.2版本的也是一样的错误。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我也安装不成功

网友B:
重装系统试试呢

网友C:
是不是版本不匹配啊 不一定要用最新的啊

网友D:
你安装的什么系统啊

网友E(2019-05-29):
碰到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有解决的方案了没

网友F(2020-08-22):
我装v2.4.0版本的时候,下载安装jave如果速度很快,则一直用STM32CubeProgrammer不成功,如果下载安装jave如果速度很慢,则成功了。
装v2.5.0版本的时候,首次使用一样提醒报错(其实我电脑已经安装了最新版本的jave了),后来发现必须删掉旧版本jave,才成功!

网友G(2020-10-14):
在电脑上有两个以上的java文件,正常路径分别在:Program Files和Program Files (x86)中java文件夹下,保留其中一个,并且为最新安装版本的java,删除另一个可解决,我是这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