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如何利用电流隔离来消除接地环路

楼主(2018-11-26):
如何利用电流隔离来消除接地环路

      本文阐释接地环路如何形成,并且讨论如何利用电流隔离来消除接地环路。

  顾名思义,接地环路是系统接地方案中的一个物理环路,产生于电路之间的多个接地路径。这些接地路径可以充当一个大环路天线,从环境中拾取噪声,从而在接地系统中产生电流。交流电源的50/60 Hz磁场是接地环路拾取的常见噪声源。类似地,对于分布式接地系统,源于某个位置的地电压噪声也能引起地电流在接地环路中流动。由于地为低阻抗,因此噪声电流往往相当大。数百毫伏的噪声可能会引起数安培的电流流过接地环路。

  图1示例说明了一个通用数据传输路径中如何发生接地环路干扰。器件#1驱动一个单端信号,器件#2接收该信号。信号线接地于任一器件。接地连接可以是屏蔽的同轴电缆等。这些器件的地之间存在另一个低阻抗路径,它流过器件电源的安全地,这两个接地连接构成一个大环路,从邻近干扰源的磁场拾取噪声电压。这种干扰会损害器件#2接收到的信号,影响传输。

图1: 一个通用数据传输路径中如何发生接地环路干扰

 通过单点接地来避免形成环路,但有些接口要求在收发器之间进行接地连接。必须中断这种接地连接,同时维持从发送器到接收器的信息流。换言之,两个器件之间需要进行电流隔离。

  中断接地环路的可能方法之一是使用光耦合器,如图2所示。

  图2: 使用光耦合器中断接地环路

  器件#1驱动光耦合器的LED,LED激励光电耦合器中的电流。通过电缆的接地连接被消除,防止噪声电流在器件#1与器件#2之间流动,信息以光的形式传输。

  随着接口的性能和复杂度提高,这种方**有局限性。光隔离接口可能变得复杂、昂贵,并且需要大量板空间。光耦合器的传播延迟相当大,只适用于低速信号。使用多个光耦合器时,LED和上拉电阻的功耗可能变得相当高。可以使用数字隔离技术来中断接地环路,接口性能则不受影响,而且应用电路简单,所需器件相对较少。数字隔离式是非光学隔离器,利用CMOS接口IC通过容性或磁性耦合来传输信息。

  利用一条USB电缆连接两个交流电源供电的器件可能会造成一个接地环路,从而中断总线通信。USB通信在一对双向差分线上进行(图3中的D+和D-信号)。主器件控制总线并与外设通信。数据分组的方向由USB协议确定,而不是通过控制信号确定。主器件为外设提供电源和接地连接。USB电缆的这个接地连接与主机和外设的安全地形成一个接地环路,它可能导致外设的地电位相对主机的地电位移动,使得通信不可靠。

楼主:


网友A(2019-01-11):
隔离电路的原因有很多

网友:
要纯粹的隔离电源来消除接地环路和机箱噪声。

网友B:
通过浮地消除地环路

网友C:
不恰当的接地方式

网友D:
设计师总是注意接地端的接地

网友E:
目前常用的方法是加信号隔离器

网友F:
地环路干扰问题

网友G:
干扰确实是接地问题引起的

网友H:
干扰电流主要通过DC输出线与接地参考平面之间的杂散电容形成回路

网友I:
地环路电流是因为两个接地点的电位不同形成电压导致的

网友F:
DCDC模块是电机控制器内的最大干扰源

网友A:
避免接地回路或消除敏感电子电路中的传导噪声

网友E:
采用三端隔离的变送器,

网友:
,内置电流隔离,可提供隔离电源。

网友D:
正确设计系统内部接地线路时,确保接地环路电流不会造成系统产生问题

网友B:
可消除各级电路间的 接地电位差的干扰

网友C:
给电路引入干扰,如地环路

网友I:
用隔离变压器或光耦隔离器隔离

网友H:
地环路干扰产生的内在原因是地环路电流的存在

网友G:
两点接地会引起地环路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