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tms320f28069 CAN接收进不了中断?

楼主(2018-11-26):
代码main()
{
InitECanGpio();

   DINT; //置1,关中端
   IER = 0x0000;// Disable and clear all CPU interrupts
   IFR = 0x0000;

   InitPieCtrl();
   InitPieVectTable();// Initialize PIE vector table:

   InitECana(); // Initialize eCAN-A module

   ECanaShadow.CANMC.all = ECanaRegs.CANMC.all;
   ECanaShadow.CANMC.bit.SCB = 1;
   ECanaShadow.CANMC.bit.DBO = 0;     //接收保存和读发送的低字节在前,高字节在后
   ECanaShadow.CANMC.bit.STM = 0;     //NORMAL MODE
   ECanaRegs.CANMC.all = ECanaShadow.CANMC.all;

   // Write to the MSGID field of TRANSMIT mailboxes MBOX0
   ECanaShadow.CANMD.all = ECanaRegs.CANMD.all ;
   ECanaRegs.CANMD.bit.MD0 = 1;         //Milbox0(send)
   ECanaRegs.CANMD.all = ECanaShadow.CANMD.all ;

   //ENABLE MAILBOX0
   ECanaShadow.CANME.all = ECanaRegs.CANME.all ;
   ECanaRegs.CANME.bit.ME0 = 1;         //ENABLE MAILBOX0
   ECanaRegs.CANME.all = ECanaShadow.CANME.all ;

   //ENABLE interrupts for Mailbox0
   ECanaShadow.CANMIM.all = ECanaRegs.CANMIM.all;
   ECanaShadow.CANMIM.bit.MIM0 = 1;    // Enable interrupts for Mailbox0.
   ECanaRegs.CANMIM.all = ECanaShadow.CANMIM.all;

   //CONFIG MAILBOX0
   ECanaMboxes.MBOX0.MSGID.all = 0x0A000000; //000 010 1000 0000 000  上行数据非自动应答远程帧,遥传ID 0x80
   ECanaMboxes.MBOX0.MDL.all = 0x04030201;  // Specify that 8 bits will be sent/received
   ECanaMboxes.MBOX0.MDH.all = 0x09080706;
   ECanaMboxes.MBOX0.MSGCTRL.bit.DLC = 8;  //The send data length code

   // Write to the MSGID field of RECEIVE mailboxe MBOX31
   ECanaShadow.CANMD.all = ECanaRegs.CANMD.all ;
   ECanaRegs.CANMD.bit.MD31 = 1;          // MAILBOX31(receive)
   ECanaRegs.CANMD.all = ECanaShadow.CANMD.all ;

   //ENABLE MAILBOX31
   ECanaShadow.CANME.all = ECanaRegs.CANME.all ;
   ECanaRegs.CANME.bit.ME31 = 1;         //ENABLE MAILBOX31
   ECanaRegs.CANME.all = ECanaShadow.CANME.all ;

   //CONFIG MAILBOX31
   ECanaMboxes.MBOX31.MSGID.all = 0x44CC0000; //010 001 0011 0011 000  下行接收数据,接收屏蔽,声波ID 0x33
   ECanaMboxes.MBOX31.MSGCTRL.bit.DLC = 8;    //The receive data length code

   // locally mask any identifier bits of the incoming message.
   ECanaLAMRegs.LAM31.all = 0x8001FFFF;      //LAMI=1邮箱31接收屏蔽设置
                                            //LAM[28:0]=0 the incoming bit value must match identically to
                                            //the corresponding bit in the message identifier.

   //Configure CAN interrupts
   EALLOW;
   ECanaShadow.CANMIM.all = ECanaRegs.CANMIM.all;
   ECanaShadow.CANMIM.bit.MIM31 = 1;    // Enable interrupts for Mailbox31.

   ECanaRegs.CANMIM.all = ECanaShadow.CANMIM.all;

   ECanaShadow.CANMIL.all = ECanaRegs.CANMIL.all;
   ECanaShadow.CANMIL.bit.MIL31 = 1;     //The mailbox31 Interrupts asserted on eCAN1INT
   ECanaRegs.CANMIL.all = ECanaShadow.CANMIL.all;

   ECanaShadow.CANGIM.all = ECanaRegs.CANGIM.all;
   ECanaShadow.CANGIM.bit.I1EN = 1;     // Enable eCAN1INT
   ECanaRegs.CANGIM.all = ECanaShadow.CANGIM.all;

   ECanaRegs.CANGIF0.all = 0xFFFFFFFF;
   EDIS;

EALLOW;
   PieVectTable.ECAN1INTA = &ecan1_isr;  //接收后中断函数
   EDIS;

PieCtrlRegs.PIECTRL.bit.ENPIE = 1;  // Enable vector fetching from PIE block
PieCtrlRegs.PIEIER9.bit.INTx6 = 1;     //使能ECAN1INTAEINT;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INTM
   ERTM;            // Enable Global realtime interrupt DBGM
while(1)
{
if(remoteflag==1)
    {
          read_data();
          Frame_data();

          ECanaShadow.CANTRS.all = ECanaRegs.CANTRS.all;
          ECanaRegs.CANTRS.bit.TRS0 = 1;
          ECanaRegs.CANTRS.all = ECanaShadow.CANTRS.all;

          while(ECanaRegs.CANTA.bit.TA0 != 1 ) {}  // Wait for  TA0 bits to be set..
          ECanaRegs.CANTA.bit.TA0 = 1;   // Clear  TA0
}

__interrupt void ecan1_isr(void)
{
        m=m+1;

        if(ECanaRegs.CANRMP.bit.RMP31==1)//RX get after flag and int   BOX31
        {
                if(ECanaMboxes.MBOX31.MSGCTRL.bit.RTR==1)
                        {
                                remoteflag=1;
                        }
                        else
                   {
                                testcmdflag=1;
                                //收到的数据在接收邮箱Mbox31
                                Rec_l = ECanaMboxes.MBOX31.MDL.all;
                            Rec_h = ECanaMboxes.MBOX31.MDH.all;
                        }
                ECanaRegs.CANRMP.bit.RMP31=1;
        }

        PieCtrlRegs.PIEACK.bit.ACK9 = 1;
        EINT;
}
调试发现ECanaRegs.CANRMP.bit.RMP31并没有置位。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啥原因?

网友A:
这么说是 CAN 没有收到报文?
首先是不是波特率不对呢, 还有 CAN id 和 屏蔽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