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模拟问题

楼主(2018-11-26):
stc芯片,用两个IO口模拟IIC,读取传感器,可以正常读取数据现在把模拟IIC的SDA脚通过74hc245来扩展使用,接在它的A0脚位, 传感器的sda接在B0脚位

但是程序写DIR=0, OE=0, 读取数据异常, 是不是不能通过这种方式再模拟IIC呢

网友A:
SDA是双向的,要切换。
SCL是单向的,DIR不变就可以了。
所以公用SDA,把SCL分成两个,模拟起来简单一些。

网友B:
I2C 并不需要很强的驱动电流, 为啥会使用 245 来推动呢, 找麻烦

网友C:
sda需要切换方向

网友D:
   两边都要接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I2C 并不需要很强的驱动电流, 为啥会使用 245 来推动呢, 找麻烦

小白想做个测试板,IIC挂一组8个传感器,传感器的iic地址都是相同的,所以想通过模拟开关来切换,挨个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A是双向的,要切换。
SCL是单向的,DIR不变就可以了。
所以公用SDA,把SCL分成两个,模拟起来简单一些。 ...

代码里已经写了DIR=0, OE=0, 但是这样模拟出来的IIC取值是乱码

网友E:
我觉得使用 74HC4051 比较合适。
控制 SCL 端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使用 74HC4051 比较合适。
控制 SCL 端就可以。

io模拟iic,需要读跟写, 245需要不停切换方向,好别扭

网友E:
引用 楼主:
io模拟iic,需要读跟写, 245需要不停切换方向,好别扭

用 4051 就不存在切换方向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io模拟iic,需要读跟写, 245需要不停切换方向,好别扭

直接复用 SDA,控制 SCL 的输出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复用 SDA,控制 SCL 的输出就可以。

SCL共用, 控制SDA,才可以节省主控的IO口使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复用 SDA,控制 SCL 的输出就可以。

SDA串在一起,而且共VDD,共GND, 一组器件iic地址是相同的,都是上电状态,scl选择切换时,可以正确选择到器件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SCL共用, 控制SDA,才可以节省主控的IO口使用呀

那你先试试使用 74HC245 该怎么实现 8 个通道的 I2C 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SDA串在一起,而且共VDD,共GND, 一组器件iic地址是相同的,都是上电状态,scl选择切换时,可以正确选择 ...

那就控制 SDA 端,还是使用 4051。
刚才忘了细看一下 I2C 的启动信号时序。
两线常高,SDA 负跳变后为启动信号。
控制 SDA 端才是正确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控制 SDA 端,还是使用 4051。
刚才忘了细看一下 I2C 的启动信号时序。
两线常高,SDA 负跳变后为启 ...

好的,我去试试, 多谢交流啊

网友F:
满足线与功能就可以

网友D:
   IO口不值钱,没必要这样搞吧?你搞个74hc245还不如加几毛钱或者1块钱换个管脚多的8位STC单片机。。。。。

测试夹具,一次有好几百个产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