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XTR115应用问题

楼主(2018-11-26):
最近用XTR115做电压转电压的应用,看网上说供电XTR115电源与MCU电源要隔离开,我的的电路如图,如果XTR115与放大器地隔离了,那放大器的电源电压,输出电压怎么保证呢?

网友A:
XTR115 是 4-20mA 的电流环转换器.
对照手册, 由于检测电流 RL 并不接地, 所以地线之间并不相连. 这是应用中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XTR115 是 4-20mA 的电流环转换器.
对照手册, 由于检测电流 RL 并不接地, 所以地线之间并不相连. 这是应用 ...

谢谢大神建议,开始不明白两个地之间的关系,所以有些疑惑,后来想明白放大器的电源只是去了整个电源的一段,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