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8338的线性增益问题

楼主(2018-11-26):
AD8338能达到80dB的动态增益,应该也是唯一一个能达到60dB增益以上的器件。现在我的问题是当我把增益设定为-10dB——+70dB时,在-10dB——+46分贝内确实是线性增大,与手册给出的公式计算结果相同,可是再把V1的电压继续增加,超过0.8V时,增益反而变小,且严重失真,V1设置为最大值1.1V时输出直接为0V。请问有没有用过AD8338的大佬能说一下,是我的电路图哪里还需改正还是其他的原因。我AD8338前边接的是ADA4932,单端转差分给AD8338。

楼主:
在ADI似乎看到了和我一样的问题.....

网友A(2019-03-14):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最近也在研究8338,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B:
顶一下 不要沉下去了

网友C:
没用过这东西。
看了手册,认为是输出饱和了。

网友D(2022-10-27):
我也有用过,在50几DB左右就严重失真然后就没有输出,AGC电路也没有用的

网友E:
.......哎,想当然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