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关于STM32单片机外设分时复用问题!

楼主(2018-11-26):
大家好,我现在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系统中有两个I2C设备,但是有一个设备会自动休眠(总线上特定的时序会自动唤醒该设备,唤醒后该设备会主动往总线上发送数据),也就是说两个设备同时挂在一个总线上会出现数据线打架的情况。我现在想通过分时复用的方法:即A时段,我把引脚配置到PA9、PA10;B时段我把引脚配置到PB6、PB7;但是经过测试,重新初始化的方式不行,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这样用过?

网友A:
时序确定的话,一条总线就够了。I2C设备是有slave地址的,不是自己地址不会响应,基本不会有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序确定的话,一条总线就够了。I2C设备是有slave地址的,不是自己地址不会响应,基本不会有冲突。 ...

时序是确定的,但是另外个设备发送的数据会包含唤醒另外个设备的数据包。

网友B:
iic应该有地址的啊 所以不用分时复用

网友C:
这种情况不需要分时复用 因为iic是有地址的

网友D:
楼主想多了  应该深入了解一下iic总线的

网友E:
楼主看看模块资料就知道了 不用分时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