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烧录器黑屏怎么解决

楼主(2018-11-26):
在淘宝买的PM51 V5.0的烧录器,烧录的时候黑屏了,怎么修啊。

楼主:
用力拍打烧录器 可能会把烧录器的OLED会与下面的电路接到一起 是导致出现黑屏的原因

网友A(点评):
果然是好办法,给个赞,哈哈。

网友B:
自己拆开找找问题,不会是烧了吧?

网友C:
寄回原厂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