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数控等离子切割机切割出的工件尺寸不准的原因

楼主(2018-11-26):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时常会出现切割出的工件尺寸不准的现象,究其原因有很多很多,针对常见的主要原因,数控切割机厂家技术有限公司总结如下:
  1、切割机精度问题:
  切割机精度包括机械精度和电子精度。
  机械精度主要受导轨直线度、平行度、水平度,齿轮或钢带等的传动精度影响,切割平台的水平度也影响工件精度。电子精度受数控系统软件及运动控制卡、脉冲当量、伺服及伺服驱动等影响,特别是脉冲当量如果调不精确,会造成切割圆不圆、大零件尺寸不对等问题。
  要检查切割机精度也很简单,只要在割枪上装上划针,运行切割机校正误差的程序进行划线检查即可。
  2、割嘴质量和割缝补偿量:
  割嘴质量的好坏会影响工件表面质量和切割侧面的平直度,割缝补偿必须与实际切割下来的割缝宽度一致。减少这类误差的方法是选择质量合格的割嘴,割嘴规格也应该适合需要切割的板材厚度和材料,可以先在废料上试割调整,直到割缝宽度均匀,断面平整不挂渣,然后不加补偿切割一个定尺的矩形,最后进行测量,小多少割缝宽度就补多少。
  3、图形尺寸错误:
  绘图或套料过程中可能存在疏忽造成图形尺寸错误,这时可以通过检查尺寸找出原因。
  4、编程软件错误:
  编程软件如果存在缺陷或没有累积误差修正功能,会造成生成的数控代码存在错误。比如生成的代码尺寸数据错误或补偿方向错误;或者代码存在累积误差,造成小范围尺寸无问题,线段很多时存在较大误差,形成切入点引入与引出存在错位的现象,也会造成全板套料时工件间距偏差。
  检查程序问题很容易,只要将数控代码转化到CAD图形进行测量,补偿方向通过仿真可以看出是否正确。
  5、随机性出现切割机乱跑:
  电压波动、数据线松动造成系统和伺服控制线接触不良、伺服反馈信号丢失、伺服驱动电路不稳定等都可能会造成数控等离子切割机无规律的乱跑现象。
  判断切割机乱跑现象的原则:
  1)无规律的乱跑可以排除数控程序的问题
  2)有规律的乱跑要通过仿真检查是否程序存在问题,如果程序没问题要检查系统软件(包括轴卡的内置软件)的问题
  6、切割时的变形:
  变形主要包括热变形和受重力引起的变形,编程时采用合理的引线位置和切割方向可以减少变形,根据需要可以加一些冷却装置,采用结构合理的切割平台。
  7、共边引起的误差:
  如果使用共边,补偿量、实际割缝宽度、工件共边处的间距必须一致,如果不一致会造成工件尺寸一个大一个小的情况。
  综上所述,误差可以分为切割前误差和切割后误差,针对某个程序,切割前误差可以通过划线来检验,切割后误差需要采用合理的切割工艺来优化以减少误差。

相关产品链接地址:
数控切割机http://www.hycsk.com
数控火焰切割机http://www.hycsk.com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http://www.hycsk.com
数控切割机价格:http://www.hycsk.com/category-7.html
数控火焰切割机价格:http://www.hycsk.com/category-14.html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价格:http://www.hycsk.com/category-15.html
龙门式数控切割机:http://www.hycsk.com/category-7.html
龙门式数控火焰切割机:http://www.hycsk.com/product-17.html
龙门式数控等离子切割机:http://www.hycsk.com/product-16.html
龙门式数控火焰等离子切割机:http://www.hycsk.com/product-61.html
便携式数控切割机http://www.hycsk.com/category-10.html
便携式数控火焰切割机http://www.hycsk.com/product-34.html
便携式数控等离子切割机http://www.hycsk.com/product-38.html
台式数控等离子切割机http://www.hycsk.com/taishishukongdengliziqiegeji.html
台式等离子切割机http://www.hycsk.com/product-44.html
风管等离子切割机http://www.hycsk.com/category-5.html
通风管道等离子切割机http://www.hycsk.com/product-43.html
风管等离子切割机价格http://www.hycsk.com/product-12.html
数控精细等离子切割机http://www.hycsk.com/product-57.html
小蜜蜂数控火焰切割机http://www.hycsk.com/product-46.html
小蜜蜂数控等离子切割机http://www.hycsk.com/product-47.html
相贯线切割机http://www.hycsk.com/shukongxiangguanxianqiegeji.html
便携式相贯线切割机http://www.hycsk.com/product-59.html
数控相贯线切割机http://www.hycsk.com/xiangguanxianqiegeji.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