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初心】拆电子琴

楼主(2018-11-26):
儿子把水弄洒,流到了电子琴喇叭上,就把电子琴反扣着放着。发现外壳居然没扣好,那就拧开重扣一下吧。正好21ic有活动,就干脆拆吧,随便扫扫灰尘。
这是正面和背面,八几年的老电子琴,当年100元给我妹妹买的,当时我妹妹正在上小学。

已经拆完装好,发贴时却发现要求带ID,就把正反面补上个,能验明正身就得了。

这是内部,灰尘不多,但是有“毛毛”如同绒团。电路板背面的几个电阻是我加的,给女儿玩,她老要把音量开到最大,就加了个电阻限制音量。

键盘,简单地采用**接触,有时候会有接触不良,反复按一按就行了,接触好了后长时间不用也能保持接触好,总的来说可以。不同音阶靠不同阻值的电阻形成,不知道怎么保证音阶准确的。

电路板、电线、零件、外壳都带着当年的气息,回到了那个年代。音量电位器加过油,但是现在仍然保持接触好,开关仍然接触好,可见质量好。开关上的柄断了,那是我造成的,我知道帽帽能拔下来,就拔着玩,就弄断了。零件不多,不知道具体电路,这么几个零件能做出那么多种声音来,不知道人家怎么做的。

喇叭湿了一点,影响不大。

网友A:
有年头的东西了  楼主看看我拆的https://bbs.21ic.com/icview-258087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年头的东西了  楼主看看我拆的https://bbs.21ic.com/icview-2580870-1-1.html

还有更老的,七几年的收音机、电子管电视机,最老的是六几年的万用表。想看就再拆

网友B:
支持下,老东西虽然体积大,但是质量都是刚刚的,插件元器件的可靠性还是有保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更老的,七几年的收音机、电子管电视机,最老的是六几年的万用表。想看就再拆 ...

那还等什么  开拆呀!

网友C:
都是吃灰的,好多模拟直插的元器件,可以简单分析一下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吃灰的,好多模拟直插的元器件,可以简单分析一下原理

那要详细对照才能画出图来,工作量大了。模拟电路的波形处理,工作过程要好好分析了,不简单。

这里面应该有好多震荡电路吧,那个每个键值发出的声音不一一样,是怎么控制的,调节频率?

楼主:
lihui567  主频率是RC振荡器,靠不同的电阻值实现不同频率,电路板背面的可调电阻应该是校准频率的。具体这个琴,各种音色不知道怎么弄的。模拟电路就是这样,既好玩又有挑战,比数字电路难,要技术的。

网友C(2018-12-30):
引用 楼主:
lihui567  主频率是RC振荡器,靠不同的电阻值实现不同频率,电路板背面的可调电阻应该是校准频率的。具体 ...

对电子琴这块电路不太熟悉,现在电子琴电路应该是芯片代替了以前的分立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电子琴这块电路不太熟悉,现在电子琴电路应该是芯片代替了以前的分立元件 ...

有个玩具电路,可以有个了解。BT33是颤音。

这个可以

楼主:
@king5555 实体接线图中也是10Ω。BG4的偏置也成问题,但是BG4、BG5这个放大电路在该书中其它玩具中也用。

楼主:
@king5555     不行,6*5.1/(5.1+33)=0.8V

楼主:
@king5555 但是静态时电流太大了,玩具电话中也是这个电路,这个偏置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