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一个定时器T1中断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8-11-26):
stc的单片机,T1定时中断,中断内有两段程序,有一个标志位,根据标识位来判断执行哪段中断程序。
T1ZD:  JC   CX1
          JMP CX2
CX1:   ...
         ...
        RETI
CX2:  ...
        ...
       RETI
问题是:如果单独执行两端中断程序的其中一段,则正常,如果加上位判断,有选择地执行,则不能正常运行。求教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不要判断位C,用自定义的位做判断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判断位C,用自定义的位做判断标志

实际程序判断的不是C,只是说明是一个标志位

网友B:
说明你标志可能在变化

你说对了,标志位果然是在变化。换一个位置就好了。很奇怪,别的标志位放到这个位上就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程序判断的不是C,只是说明是一个标志位

C 经常会被程序其它部分改变

网友C:
JC 指令判断的就是C啊。
JB指令才有bit地址和目标地址两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