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电容触摸按键

楼主:
最近用PIC12LF1822芯片写电容触摸按键的程序,不知怎么设定哪个引脚为触摸按键端,哪个大神知道呀?

网友A(2018-12-07):
可以先用MCC生成相关的配置,但是比较占资源,自己把生成的内容理解一下,了解是如何执行的再自己着手来写。

网友B:
可以用专用芯片,专用芯片解决你的问题。

5健触摸芯片

9健触摸芯片

网友C:
我也想搞这个电容触摸的程序,感觉这个功能还不错。欢迎交流。QQ779016455

网友D(2020-03-30):
大家好,我最近想做款四键的电容触摸产品,在网上找资料看的云里雾里,后来发现一篇AN1298,按他的步骤写了程序,把10位AD值用十进制的方式从数码管输出来,手指不靠近时显示660-680,靠得很近时显示640-670,我用的单片机是PIC16F1508,这是我公司一直在用的单片机,调试也是找了一块控制板试的,引脚 上焊的弹簧,请高人指点,到底该怎么做,或是说这种方式可不可行,我看还有说用振荡的,请高人先给指明方向,小弟在此拜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家好,我最近想做款四键的电容触摸产品,在网上找资料看的云里雾里,后来发现一篇AN1298,按他的步骤写了 ...

触摸按键可以用新一点的 PIC 或AVR Tiny MCU来做,PIC 有ADC2的,或AVR ATSAM 带PTC的,都有完善的触摸驱动库,而且是以图形化的方式生成工程和代码,调参数也有可视化的工具观察信号量,噪声等等。底层的代码都不需要你自己去写的!只需要写检测到哪个按键,做什么动作就可以啦!
https://www.microchip.com/design-centers/capacitive-touch-sensing/1d-touch
建议用ATTiny1616或1617吧,性价比较高。触摸按键、滚轮、滑条、2D触摸板都可以做的。
Atmel START 在线生成代码:http://start.atmel.com
选择芯片型号ATTiny1616,添加QTouch库,USART调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