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EMI生产的原因与预防

楼主(2018-11-26):
EMI(Electro Magnetics Interfrence),即电磁干涉。随着IC器件集成度提高、设备小型化和器件运行速度加快,电子产品中的EMI问题也更加严重。对于PCB而言,EMI是如何产生的呢?

外部的传输线或者PCB的印制线存在RF电流(射频电流),电流流到负载后返回源头,这样就形成了闭合电流环路,也就产生磁场,从而也就产生辐射电场。因为PCB印制线与电流路径存在一定的物理距离,磁通耦合不能达到100%,未被耦合的RF电流就是引起电磁干扰的主要原因。
那么,在PCB的设计与生产过程中,应该如何避免与控制EMI呢?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在器件的选择上,在保证电路性能的前提下,应尽量使用低速芯片,采用合适的驱动接收电路。因为EMI的辐射强度如果高于30MHz,电路板上的布线可能成为发射天线,从而丧失正常的功能。器件的速率降低,EMI也会相应减小。
可以增加地线层数量,将信号层紧邻地平面层可以减少EMI辐射。电源层和地线层紧邻耦合,可降低电源阻抗,从而降低EMI。
第三,合理的布局可控制EMI,主要注意:模拟电路应与数字电路隔开,时钟线远离敏感电路,大电流、大功耗电路避免布置在中心区域,多电源器件要跨在电源分割区域边界布置。
第四,在布线时,需要注意:对高速信号线进行阻抗控制;按照不同信号的敏感程度,将其与干扰源、敏感系统等分离;了解每一关键信号的流向,对于关键信号要靠近回流路径布线,确保其环路面积最小。

这么短短几行,就搞定EMI了?

网友A:
EMI应该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

谢谢大家·!

教科书受害者们的说法而已。

任何电路,无论PCB还是什么。

正常人,就不可能留一个大面积的“空白区域”,就是说,这个区域没有铜。

正常人,必定会加粗“电源线和地线”,而且不留“无铜的空白区域”,即PCB中,除了线之间的“间隙”之外,都是铜。

正常人,而且还懂电路的人,一定会“单点接地”。

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因为不懂装懂,所以必定“大面积接地”并且还使用“接地或电源的平面”。

无论电源还是GND,都要单点连接,但PCB中,除了线之间的“间隙”外,都是铜,即PCB中,任何无铜的地带,其宽度只有一个最小的数值,例如0.254mm。

只要按照本大师如上教导进行PCB的布线工作,就没有EMI的问题。

即使有,你也解决不了,所以,就意味着,按照本大师的上述教导,就没有EMI问题。

再次感谢大家!

谢谢OTB!让我们在EMI问题中迷茫困惑的工程师看到了光明,因为您的寥寥数语,就给我们提供了方向,找到了解决方法,从此不在害怕EMI,从此不再相信教科书,从此听从大师的教导,从此农奴翻身做地主!再次感谢OTB大师!

网友A:
谈到EMI的问题。

谢谢大家!

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就把责任归到PCB上。

你就那么相信IC的内部电路布局合理?

IC内部,肯定就是单点接地或单点接电源,而没有接地平面和电源平面。

只有PCB才可能存在接地和电源平面。

如果IC的电气布局,确实合理,那么其必定就是“单点接地和接电源”则是主要缘故。

这同时也就是PCB需要学习的地方。

再次感谢大家!

确实,IC就是最好的,IC就是榜样。还要啥PCB,干脆不要PCB了,全部晶体管、电阻、电容、电感、接插件、螺丝等等都放到IC上,多好。

网友A:
过去大家谈论EMI问题。

谢谢大家!

主要还是因为在过去,数字电路和计算机电路,通常都是“总线形式”。

例如8位的CPU,就需要8位的数据总线,而且还是箱式的板卡结构。

机箱背板就有至少8位的数据总线。

有很多总线标准,例如IBMPC的ISA总线,PCI总线,STD总线,很多种,这些总线因为很长,所有“传输线”的问题,但解决方法也很简单,无非就是串联一个电阻而已。

至于这些很长的总线的“串扰”问题,其实并非存在,如果不能真实理解“单点接地和接电源”的概念,你无论使用4层板,6层板,还是8层板,你们所谓的EMI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多层板,仅仅就是在线很多的情况下,走线方便,但更不容易找到“最优方式”,层数越多,越难以找到“最佳的布线方式”。

布线问题,不是艺术问题,而是一个技术问题,单点接地和接电源的概念很重要,与信号的回流和回路面积问题关系不大,因为正常人不可能留空白的无铜区域。

能用4层板,或2层板,解决电路的布线问题,才算本事。

如果计算机主板,能用4层板解决,那么你肯定就是一个真正的电路专家。

用多层板解决电路问题,不算本事,更像一个教科书受害者的作为。

当今的数字电路,更多的线路是在IC内部,PCB的工作量并不大,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可以用多层板,例如8层板,来设计很简单的电路。

再次感谢大家!

因为层数越多,越难以找到“最佳的布线方式”。所以0层板的布线最容易!
我相信OTB不用4层板,也不用2层板,只用0层板就能做出杰作!

网友B:
EMI在开关电源中还是非常棘手的,数字电路不太明显,

网友A:
对于学术界和教科书受害者们来说。

谢谢大家!

开关电源的基本理念就是错误的。

驴和兄长不可兼得。

你不可能即要“效率高”,而且还没有“大幅振荡”。

效率低,在振荡小,EMI的问题就小。

效率高,则EMI问题严重——因为,学术界和教科书受害者们,并不理解所谓“开关电源”的效率高,其实就是一“振荡幅度大”作为方式方法的。

一个RLC电路,通常只有增多R,才能“振荡小”,从而教科书和受害者们,才会得到他们所谓的EMI小的结论。

但增多了R,电阻增大,则效率降低。

事实上,对于实事求是的工程技术人员来说,一定要在电阻和效率问题上,得到一个最好的折中。

如此一来,开关电源才能实用化。

学术界及其教科书受害者们并不能理解这个简单的道理。

即:想提高开关电源效率,就只能EMI增大。想见小EMI,就要降低效率。

再次感谢大家!

"想提高开关电源效率,就只能EMI增大。想见小EMI,就要降低效率。"——非也! 效率和EMI不是零和游戏。提供效率,也有可能EMI减小;设计低劣的的开关电源,效率很低,也有可能EMI超标。 不知道大师设计的电源是哪一种呢?

网友C:
效率低,只要发热 远不超标,不冷却 也不碍事,
高效率就像杂技,一旦有所闪失,后果足以致命!

回报跟风险成比例,风险高,就需要各种各样的保护。

网友A:
对于数字电路来说。

谢谢大家!

由于使用的都是,触发器,寄存器电路。

数据是在触发脉冲的作用下,被锁存的,此时对于这个数字电路PCB来说,没有EMI问题,是因为,这个PCB数字电路,不可能自己干扰自己,但可能干扰其它电路,其他电路也可能干扰这个数字电路。

对于计算机电路来说,总线电路,是通过“读写”信号,进行数据的锁存的,因为锁存的时候,数据处于“直流稳定状态”,除非有其他干扰源,读写信号锁存数据的时候,不会发生错误。

因为,计算机硬件系统的工作,是在一个时钟的统一指挥下进行的,因此,这个计算机硬件PCB,因为,时钟的统一的,而且还是“异步”的工作模式,导致了,这个计算机的PCB,不会出现,在某一个时钟作用的时候,出现EMI问题,即:计算机电路中,因为时钟统一协调工作,不可能出现这个PCB板,数字电路之间互相干扰的现象——这就是计算机主板,总是能正常工作,而且没有出现硬件问题的原因。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无论,IBMpc兼容机,还是工业控制用计算机,PLC,DCS,还是分布式计算机控制系统,从来没有出现过计算机工作的故障。EMI对于计算机来说,几乎不存在。

如果2个异步工作的计算机,距离很近,那么可以产生EMI问题,因为数据变化的时候,就会产生互相的干扰。因此,只要2个电子设备距离足够远,也没有EMI问题。

因此,对于计算机系统,MCU系统来说,EMI问题,你可以认为不存在,如果一个计算机系统,存在异步工作的多个CPU,那么距离比较近的情况下,可以产生EMI问题。

让所有的数据信号的“回路”面积最小,就可以最大程度见小EMI问题。

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所谓的“信号回路之间的串扰”问题,在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在触发锁存信号,或读写信号的作用下,数据都处于“稳定的直流状态”,串扰在“锁存”并非存在,但数据的变化,可以干扰其它电路,但因为其它电路,没有被“锁存”触发,所以,不会有任何问题——这就是人们可以非常放心地使用计算机系统,而无需担心EMI问题的原因。

再次感谢大家!

再次感谢大师!
大师的世界里的电路,只有计算机电路,没有模拟电路,没有通讯电路,没有射频电路,所以大师的计算机电路没有EMI问题。 我们的世界里,数字电路产生的EMI,有可能使模拟传感器产生误差,使广播电视的声音和图像受到干扰,使电话产生噪音。总之,我们的世界和大师的世界不太一样。

网友A:
一个数字电路系统。

谢谢大家!

虽然如今已经不存在了,都是MCU或CPU系统,以至于所谓的FPGA系统。

工作模式,都是“异步”的“触发或者锁存”,就像一个“流水线”,没到位,则不工作,到位,就是“触发或锁存”。

一个流水生产线,各个工位,不可能“互相干扰”,CPU的数字电路,在程序的控制下,都是“异步”工作,即CPU在某一时刻,仅执行一个“IO操作”或存储器操作,而且都是在“读写”信号的控制下,即使存在问题,也可以通过延长“读写”信号的脉冲宽度,解决。

所以,CPU对于任何IO设备,每时每刻,都紧紧进行一个IO操作,此时,其他IO设备,不可能收到干扰,即使“信号线之间串扰”,因为没有被“数据锁存”,也不是问题,因此,计算器系统,自己工作的时候,不会干扰自己。

但可能受到外部干扰,解决方法,也不过就是全金属“屏蔽”而已,无论,射频干扰,还是其他高频干扰,都不成问题,而且“屏蔽的密封箱体”还要接入PE。

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肯定没有任何能力,能想到本大师这里所教导的。因为,所有教科书都没有这样的说法。

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的所谓EMI问题,更多,是因为对于“效率和能耗以至于震荡幅度”的不理解,没有感觉,紧紧就是听教科书,特别是国产的,胡说八道,从而被国产教科书的错误EMI说法所葬送。

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的所谓EMI问题,其实更多仅仅就是“没有单点接地”而已,教科书其受害者们的多层PCB板的,接地平面,和电源平面之类的概念,都是错误的,任何电路,都只能单点接地。

教科书其受害者们,其实是被电路原理图所葬送,从而无法理解真实的电路。

再次感谢大家!

感谢大师!大师精辟的阐述了“异步”的工作方式,纠正了大家对于“同步”工作方式的理解,揭开了新的篇章,大家鼓掌。再次感谢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