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微动开关

楼主(2018-11-27):
(无正文)

网友A:
考虑下震动开关

网友B:
1元硬币重为6克,霍尼威尔长柄开关最小操作力为7克.所以你得再接长柄才能可靠动作.不过一般投币器是用电磁感应方法检测的,还能区分假*.光电式可行,缺点不能识别假*.电磁式对于真币与假*的谐振频率是不一样的,所以能踢除假*(发现假*,启动电磁铁打开假*通道.),还有防钓门(硬币上粘线,投进去再拖出来,哈哈,94年在台资游戏机公司玩过)

比较式投币器
,工作原理:工作前在比较线圈夹样板币俗称母币,工作时比较线圈产生高频信号的线圈,当没有任何铁质物品进入线圈时,这个高频方波振荡电路输出的频率是很稳定的,一致的高频信号,当有铁质物品进入时,这个线圈的电感值变化,从而引起振荡电路输出的高频信号频率变化,金属材质和体积的差异对电感量的影响大小会有微弱差异,电感量的变化引起振荡频率的变化;再通过检测频率的变化,与设定值进行比较,cpu控制驱动电磁铁是否吸合。说白了就是检测大小和含铁量辨别真

这东东看似简单,做起来得开一堆模具,不合算,还是买成品吧.

网友C:
我觉得方法还是有几个的,就是不晓得你具体想搞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元硬币重为6克,霍尼威尔长柄开关最小操作力为7克.所以你得再接长柄才能可靠动作.不过一般投币器是用电磁感 ...

分析的很好,不过产品应用很简单,不需要检测真假*,只做2.5cm左右硬币掉落检测,必须低功耗(纽扣电池),所有只考虑机械式的微动开关形式。

网友D:
那恐怕得定制开关了,一般的微动开关也有其标准,是有下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分析的很好,不过产品应用很简单,不需要检测真假*,只做2.5cm左右硬币掉落检测,必须低功耗(纽扣电池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6#detail

这个可用,体积大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