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PIC核OTP系列] SQ015L这个能用C开发么?

楼主(2018-11-27):
刚开始接触芯片,用Win10下遇到一个简单的程序 提示内存不够 用一个空程序试验,编译显示占用30RAM 稍微写一点进去就大于48编译不能通过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这个C初始化变量用的,避免不了。用汇编得话自己初始化变量啥的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C初始化变量用的,避免不了。用汇编得话自己初始化变量啥的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

就是说还是得用汇编写 对嘛  请教是否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还是得用汇编写 对嘛  请教是否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的

工具组一直在想办法优化,目前的话用C情况下RAM不够也只能通过汇编编程来解决。
这个简单指令集的汇编没想象中的那么难,用C的话,尽量少调用函数,最好做到一个MAIN全部写完

网友B:
最好用汇编,感觉空间有点小的。

网友C(2019-01-04):
目前C编译器的优化问题还在一直继续,还在测试中,如果不介意,可以该测试版给你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目前C编译器的优化问题还在一直继续,还在测试中,如果不介意,可以该测试版给你用。 ...

测试版本RAM占用情况怎么样,可以给我一个测试版本看看吗,这编译器占用的太多。像义隆的153,C编译器,占用的RAM就很少。

楼主(2019-02-14):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没办法只能用汇编,希望能改善的更好

网友E:
要不就换一个带AD的   HC18P110L

网友F(2020-06-24):
可以,我就用C开发。

网友G(2020-07-27):
可以的,我刚用015开发了几款产品,注意变量最好用char的,代码节俭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