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使用ARM测试板,通过422接口发送数据

楼主(2018-11-27):
1.时钟信号频率为1MHz、占空比45%~55%
2.门控信号为高时,数据线有效。
3.数据信号线为2bit。分别为D1D0D1为高bitD0为低bit
数据要求:
1.     门控信号一个周期为2040个时钟周期,其中有效长度为1020,无效长度为1020。
2.     当门控信号为高时,数据线输出有效信息。

3.     发送的数据内容为1到FF累加数。

小伙伴们有没有相似的例程。求解救!

网友A:
单纯软件 IO 口, 或者 两个 SPI 的同步实现可能比较麻烦.
我记得有些 SPI 可以设置成双位方式,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采用 SPI 来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