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系统设计如何选择外部时钟

楼主(2018-11-27):
DSP系统设计如何选择外部时钟

DSP的内部指令周期较高,外部晶振的主频不够,因此DSP大多数片内均有PLL。但每个系列不尽相同。

1)TMS320C2000系列:

     TMS320C20x:PLL可以÷2,×1,×2和×4,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5MHz-40MHz。 TMS320F240:PLL可以÷2,×1,×1.5,×2,×2.5,×3,×4,×4.5,×5和×9,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2.22MHz-40MHz。 TMS320F241/C242/F243:PLL可以×4,因此外部时钟为5MHz。 TMS320LF24xx:PLL可以由RC调节,因此外部时钟为4MHz-20MHz。 TMS320LF24xxA:PLL可以由RC调节,因此外部时钟为4MHz-20MHz。

2)TMS320C3x系列:

    TMS320C3x:没有PLL,因此外部主频为工作频率的2倍。 TMS320VC33:PLL可以÷2,×1,×5,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12MHz-100MHz。

3)TMS320C5000系列:

     TMS320C54x:PLL可以÷2,×1-32,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0.25MHz-200MHz。 TMS320VC54xx:PLL可以÷4,÷2,×1-32,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0.625MHz-50MHz。 TMS320VC55xx:PLL可以÷4,÷2,×1-32,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6.25MHz-200MHz。

4)TMS320C6000系列:

       TMS320C62xx:PLL可以×1,×4,×6,×7,×8,×9,×10和×11,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11.8MHz-75MHz。 TMS320C67xx:PLL可以×1和×4,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12.5MHz-41.7MHz。 TMS320C64xx:PLL可以×1,×6和×12,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30MHz-75MHz。

网友A:
外部提供频率较低   里面都有PLL进行倍频和分频处理

网友B:
降低效率吗?

网友C:
这个是硬件吗

网友D:
还是选择有源晶振吧

网友E:
外部振荡

网友F:
建议外接一个上接电阻

网友G:
使用8 MHz的外部时钟源

网友H:
使用的是什么DSP芯片?

网友I:
TMS320C6000系列很难。

网友J:
时钟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K:
DSP大多数片内均有PLL

网友F:
这个都是使用50Mhz的

网友B:
降低主频很重要吧。

网友E:
采用外部时钟源

网友C:
不就是PLL吗

网友D:
有源晶振很重要。

网友K:
还是使用有源晶振分配。

网友J:
主要是什么频率范围?

网友I:
硬件设计需要注意很多东西。

网友H:
tms320f28335吗?

网友G:
这个DSP速度很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