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单电源运放组成的比例放大电路,有负电压输出吗?

楼主(2018-11-27):
1、以下是我的仿真电路,是用一个0.01欧的电阻采样交流电流。图中,运放采用单电源运放搭建的比例放大电路,用示波器看波形时,输出端竟然有
负电压波形,这是为何,还有,输出端电流显示有效值竟然有1.1A,是软件的问题吗?求大虾分析!

波形如下,幅值低的是原输入信号,幅值高的是放大后的信号,因为是单电源使用,不明白为何会有负电压波形。求大虾!

楼主:
原因找到的,应该是软件问题,之前用的运放是3288RT,结果仿真不行,换了个LM358AD就是正常现象了。不知道是不是3288RT的软件参数有问题。

楼主:
加上偏置电压后,波形正常,符合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