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串口1引脚接在重映射口PB6 PB7 后不能仿真

楼主(2018-11-27):
如题,使用CUBE配置的代码,第一次可以正常烧写,之后经测试发现都要按住复位才能烧写,所以猜想是程序禁用了SWD模块,检查代码,只有HAL_AFIO_REMAP_USART1_ENABLE 会操作AFIO寄存器,可是看逻辑好像有没问题,只能在这句之后重新开启SWD,不知道有没有人也碰到这个问题

jlinklog。txt被删掉了,如果需要稍后补充

网友A:
你第一次用CubeMx吗? 注意 Pinout/SYS/serial wrie 做选择配置。

网友B:
是不是配置的有问题?
开启了 AFI时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第一次用CubeMx吗? 注意 Pinout/SYS/serial wrie 做选择配置。

这个已经做了配置了,pinout界面配置usart1和swd,时钟页默认,然后生成的工程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配置的有问题?
开启了 AFI时钟了吗?

开启了,稍后我上传工程

网友A:
打开你的工程用STLINK烧写很顺畅。是不是你硬件其它方面有问题。

你要是怀疑那个重映射,随便搞个GPIO翻转的代码也可以验证是否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你的工程用STLINK烧写很顺畅。是不是你硬件其它方面有问题。

你要是怀疑那个重映射,随便搞个GPIO翻转 ...

我在主函数98行添加        __HAL_AFIO_REMAP_SWJ_NOJTAG();宏之后才是正常的,而这个宏是已经在HAL_MspInit()函数中已经添加了,默认CBUE是没有98行的,就会出现,第一次空芯片是可以找到烧录,第二次就不行了

网友C:
用的Keil?没法仿真?可以烧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Keil?没法仿真?可以烧录吗

初始化完成再次添加 __HAL_AFIO_REMAP_SWJ_NOJTAG();宏就一切正常,感觉是串口1重映射将调试端口关闭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初始化完成再次添加 __HAL_AFIO_REMAP_SWJ_NOJTAG();宏就一切正常,感觉是串口1重映射将调试端口关闭了 ...

可能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主函数98行添加        __HAL_AFIO_REMAP_SWJ_NOJTAG();宏之后才是正常的,而这个宏是已经在HAL_MspIn ...

__HAL_AFIO_REMAP_SWJ_NOJTAG();宏 并无须再放一次。

你确认下你的芯片型号是否选择正确,即软件选择的芯片型号跟硬件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__HAL_AFIO_REMAP_SWJ_NOJTAG();宏 并无须再放一次。

你确认下你的芯片型号是否选择正确,即软件选择的芯 ...

单步调试时,在执行到串口1的remap的宏的时候,AFIO寄存器的值跳变成 0xAAAA  AAAA,芯片型号为stm32F103ret6

网友D:
还没有服用过下载引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没有服用过下载引脚呢

下载引脚没有复用,复用的是串口的

网友E:
这种用法我还没试过 下次专门试试去

网友F:
看的我好晕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