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大牛设计的一个,光敏二极管放大电路,求个大神帮.....

楼主(2018-11-27):
1.增益表达式应该是什么?
2.这个是属于差分放大还是特殊的方向放大?
3.属于哪一种反馈类型?
4.电路的带宽如何?
求大神指点

楼主:
添加些标注,好分析

网友A:
这是电荷放大,C12/C11,电荷转电压。交流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荷放大,C12/C11,电荷转电压。交流有效。

第一次接触电荷放大的概念,先查阅点资料再来请教这位老师吧

网友A:
光生电荷流过C12和C11二端产生电压,其他都是为了运放稳定,光电管偏置(光伏模式,降低二极管耗尽电容,以便 于高速响应)。

前辈说的有道理

网友B:
1.增益表达式应该近似为: R16 /( RD+R23);
2.这个电路是反向放大器;
3.电压并联负反馈;
4.电路带宽主要取决于OPA365的GBW=50MHz。估计楼主电路实际工作的光脉冲重复频率在10KHz~100KHz范围内。

@xmar :胡扯,同相放大,仔细看看输出端反馈怎么接的
@xmar :请解释,R18上也有电流,不能忽略,为什么R18不用考虑?
@william008 :对
@debug_shen :对
R18不用考虑?
反向么?

网友C:
是否需要R20?

网友C:
到网上看了,没有弄明白,这样的电路要叫做电荷放大器好,还是叫小微电流互阻放大器好?

网友D:
光敏管那块,电流转电压,C12 是 交流耦合电容。c11 r16--14217.5HZ 低通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生电荷流过C12和C11二端产生电压,其他都是为了运放稳定,光电管偏置(光伏模式,降低二极管耗尽电容,以 ...

电荷放大的相关资料太少了,还是理解不了。用虚短和虚短都不太好分析

@captzs :那该怎样分析呢
两虚分析就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增益表达式应该近似为: R16 /( RD+R23);
2.这个电路是反向放大器;
3.电压并联负反馈;

RD是指光敏二极管的等效串联电阻吗?
这是个PPG信号的放大电路,信号频率在1Hz左右,别人设计的

@majin123 :手工难计算的东西,不会用计算机来算吗?免费的仿真软件这么多
@william008 :是啊。各种资料都查了,还是不会分析
如果信号只有1Hz,有点难算了,C13、C14等都不能当作交流短路,所以A点不能当成地,运放的同相输入端也会得到输入信号,所以不能简单当成反相放大。 另外,R15、R17造成的分流都不能忽略。手工计算增益恐怕很难。

楼主:
应该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网上看了,没有弄明白,这样的电路要叫做电荷放大器好,还是叫小微电流互阻放大器好? ...

跨阻放大是比这个简单多了

网友C:
前不久就有类是的帖,有人“指导”用两虚分析。此帖已经有对错的定论,我不再讲。

有前面帖子的主题吗?学习一下

网友E:
是个光电放大,不是电荷放大器,放大器的增益较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荷放大,C12/C11,电荷转电压。交流有效。

大神,假设没有光敏二极管的时候 Vout我算的是0.3V左右,假设二极管工作使C12产生交流信号,其放大倍数是不是叠加在0.3V上?还是别的计算 ?另外我看别人说是反向放大?应该是同相的吧?

网友G:
http://203.187.160.134:9011/www.ti.com.cn/c3pr90ntc0td/cn/lit/an/zhca479/zhca479.pdf  ,参考下这个,用于光电流检测的跨阻型放大器 至于在反馈电阻上的并联电容,应该是未解决运放震荡,用来做补偿的。

网友H:
乡下的大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