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F8V216 DEMO 程序使用说明-I/O 口作为输入输出实验

楼主(2018-11-27):
(无正文)

楼主:
1.3 程序设计说明
程序设计的重点为把单片机的按键接口配置为输入口并且把LED的P14口配
置为输出口,然后让其输出低电平。根据芯片手册,把方向控制寄存器TR1的相
应位写入0,即可把对应的IO口配置为输出口, 把状态寄存器P1LR的相应位置0,
即可让其输出低电平,当识别到按键按下时改变LED显示状态。

楼主:
c程序打包下载

楼主:
汇编程序打包下载

网友A:
应该是最简单的测试程序了吧

网友B(2018-12-27):
好像和51的程序区别也没有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