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的一个用CPLD驱动5V CMOS的办法,大家看看?

楼主(2018-11-27):
我的需求是用EPM240驱动245,245的工作电压是5V.要用74HC245,不能用74HCT245,然后EPM240的输出采用开漏输出,查了资料,即使是开漏,EPM240也不能挂5V的上拉,最高4.0V,而74HC245在5V时的高门限是3.5V,所以我采取一个折中的上拉电压3.6V,就是把上拉电压改成3.6V,这样两边都可以接受.

网友A:
你的方法虽然可以,但是,为什么不能用HCT器件呢?与HC比,二者的差别仅在输入电平的兼容性。

网友B:
DM74LS244SJ 更合适吧
我的FPGA 输出都是加颗这个

网友C:
应该是输出到245缓冲给外部吧。,可以串一个电阻后,再上拉到5V,这样就可以得到高电平是5V了。信号的频率不会太高吧

或者更换成高电平为2V的逻辑芯片,如74LV125这类的,只要不是0.7VCC为高电平的,那么就可以适合3.3V的信号输入到5V的缓冲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方法虽然可以,但是,为什么不能用HCT器件呢?与HC比,二者的差别仅在输入电平的兼容性。 ...

因为同一个板,我的HC245上的电压可能是5V,4.2V.3.8V,而HCT245只能工作在5V,当工作在4.2V,3.8V时,我就用0欧电阻切到3.3V做上拉电源.这样就比较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DM74LS244SJ 更合适吧
我的FPGA 输出都是加颗这个

好像不太好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同一个板,我的HC245上的电压可能是5V,4.2V.3.8V,而HCT245只能工作在5V,当工作在4.2V,3.8V时,我就用0 ...

那也只好如此了。

网友C:
74HCT245和74HC245的输入高电平都是一样范围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74HCT245和74HC245的输入高电平都是一样范围吧

不一样。看手册便知。

网友C:
还真是,HCT是2V为高电平的,得看TI的文档。NXP的资料是HC245和HCT245的混在一个文档,只看了前半截,其实说的是HC245……

网友E:
低电压IO驱动高电压外设,典型的做法是采用门限低的外设哈。
74HCT245 门限电压  Vih(max)=2V。(4.5-5.5Vcc)
EPM240采用3.3供电的话,根本不需要用开漏,直接连接74HCT245 就可以完全正确驱动了哈。干嘛不用74HCT245 而选择门限更高的74HC245。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低电压IO驱动高电压外设,典型的做法是采用门限低的外设哈。
74HCT245 门限电压  Vih(max)=2V。(4.5-5.5 ...

上面已经回答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