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式千兆网口用在百兆电路中可不可行。

楼主(2018-11-27):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来说可以,用其中的12端和36端,其它的悬空。

网友A:
考虑防雷的话,千兆网口按其规范做,即接匹配和高压电容、压敏等,只是连接PHY时,仅用12和3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防雷的话,千兆网口按其规范做,即接匹配和高压电容、压敏等,只是连接PHY时,仅用12和36。 ...

好的,按照这种方法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按照这种方法试试。

小量应用时可如此,有一定的量还是用百兆的变压器,毕竟价格便宜些。

网友B:
可以的。百兆传输只用1、2、3、6四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