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新手求助,DSP信号采集与处理

楼主(2018-11-27):
各位师兄师姐,我刚开始学DSP和CCS,老板交给我一个任务,就是把信号源产生的各种带谐波的电压,通过DSP先采集进来,再通过CCS的程序处理这段信号,把谐波滤掉,输出到示波器上去。感觉无从下手,现在已经可以采集到信号,但是不知道采集到了寄存机的哪里,所以不知道如何去处理这段信号。求助求助~

网友A:
什么型号    看样子是C2000吧      下载controlsuite工具

网友B:
估计刚开始学的话,应该都是2833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    看样子是C2000吧      下载controlsuite工具

28335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刚开始学的话,应该都是28335吧

是啊,无从下手,不知道该怎么做https://bbs.21ic.com/home.php?mod ... ;op=rule&fid=10

楼主:
求救啊,发现一切回到原点了。怎么采集信号源产生的电压信号,怎么在程序里处理这段信号呢。。要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救啊,发现一切回到原点了。怎么采集信号源产生的电压信号,怎么在程序里处理这段信号呢。。要命了 ...

controlsuite下载了吗      里面有ADC的例程  先实现采集吧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在做这个呀  根据采集到的AD值来改变波形的占空比。 你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