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变压器气隙对输出电压有影响吗?

楼主(2018-11-27):
(无正文)

网友A:
反激电源,优化的设计,磁心差不多是正好够用,这样电感量也需要控制在设计的范围内,一般需要气隙才满足。

网友B:
你问了一个让人没法直接回答的问题,感觉完全是门外汉在提问题。
理论上,变压器气隙,只影响变压器磁芯的等效磁导率,而线圈匝数、面积、电感量和工作中激磁磁场的最大磁通密度相关。
我们设计变压器时候,最关心的就是最大磁通密度,一般必须取变压器磁芯饱和磁通密度的1/2什么的。
只有到气隙非常大,到变压器激磁能量主要集中在气隙处时候,我们可以让变压器最大磁通密度工作在接近磁芯饱和磁密。
当一个线圈根据工作模式,功率,选定了线圈匝数、截面积。剩下的就是开气隙来让变压器电感量符合设计要求。
这些说和输出电压是什么关系,还真没法直接形容出来。

网友C:
有!
但对系统运作的影响更大,
反激不设气隙,变压器易饱和,储能不多,气隙太大则电感量小,跟工作频率不配套,而且,磁芯的储能能力,通常是在 若即若离 的时候最大的(磁环甭开气隙,因它的粉粒是松散的)。

楼主:
我做了一个东西,基本上就是四管全桥DC/DC转换器,桥式整流输出。唯一不同的是,开关信号由CPU产生。当没有气隙的时候,电压比等于匝数比;当用一层普通电工软塑料胶布隔开磁芯产生气隙时,输出电压下降为原来的一半左右。磁芯是U形的。

楼主:
即使用那种超薄的单层塑料口袋产生几乎没有厚度的气隙,输出电压依然下降明显。

楼主:
以前没有做过类似的东西。这次一实践,这个气隙对输出电压影响之大远超出我的理解范围,或者,这个和CPU强行开关还有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做了一个东西,基本上就是四管全桥DC/DC转换器,桥式整流输出。唯一不同的是,开关信号由CPU产生。当没有 ...

四管全桥是正激的吧,对气隙没有需求。。。。。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即使用那种超薄的单层塑料口袋产生几乎没有厚度的气隙,输出电压依然下降明显。 ...

你的测试非常片面。
按照你说的,全桥类变压器,由于是自动磁复位,因此,整个工作形态对电感量并不敏感,都会正常工作。
然并卵,关键是你的测试条件并没有给出,这样一类拓扑,必须是正激模式,输出必须有续流电感,而你表述的好像就只是全桥整流输出,这在正常情况,输出只能等于输入*匝比。不会有别的值,当然如果考虑电感量变化,磁复位漏感等,输出波形里面会包含尖峰成分,而尖峰成分在负载低的时候,会让你产生严重的测量误差。
而且,全桥驱动正确与否,与你测试的系统又直接相关。
理论上全桥--全波整流输出,和电感量无关,也就是说和气隙没什么关系,但是,和你变压器工艺,寄生电容什么的有直接关系,这样的变压器,在满足一定功率输出的条件下,输出电压=输入电压*匝比。

楼主:
正激是肯定的,输出只是全桥,没有续流电感,因为没有稳压要求。实际上,这只是升压充电电路,参数如下:输入DC40V,初级线圈2匝,次级250匝,输出5KV。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关电源的理论是否还适用,我不清楚。谁有时间可以试一下看看。

楼主:
这个是用来给电容充电的,当没有气隙时,可以很快充电到约5KV,当用单层电工胶布时,电压约为原来一半左右,然后就上不去了。

网友D:
对电路会造成影响对输出电压有一定的影响,气息过大过小都会造成磁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