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BSP库 IAR 编译报错

楼主(2018-11-27):
Error[Pe235]: variable "__stdout" was declared with a never-completed type

网友A:
你程序中使用了这个变量了吗,或者这个结构体
另外是不是有头文件没有包含进来,或者你的变量名字写错了。

网友A:
C语言中的 stdout 是一个定义在<stdio.h>的宏(macro),它展开到一个 FILE* (“指向 FILE 的指针”)类型的表达式(不一定是常量),这个表达式指向一个与标准输出流(standard output stream)相关连的 FILE 对象。

所以你是不是没有包含这个stdio.h的头文件。

楼主:
果断放弃IAR,还是用KEIL

网友B:
引用 楼主:
果断放弃IAR,还是用KEIL

楼主你这因为IAR问题,还是你忘了包含stdio.h了?s

网友C(2019-07-12):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因为IAR问题,还是你忘了包含stdio.h了?s

新唐的底层库,同样的问题!
#include <stdio.h>
#include "Platform.h"

#if defined ( __CC_ARM   )
#if (__ARMCC_VERSION < 400000)
#else
/* Insist on keeping widthprec, to avoid X propagation by benign code in C-lib    */
#pragma import _printf_widthprec
#endif
#endif

/* Un-comment this line to disable all printf and getchar. getchar() will always return 0x00*/
//#define DISABLE_UART
//#define ENABLE_HARDFAULT_STACKDUMP
/*---------------------------------------------------------------------------------------------------------   */
/* Global variables                                                                                           */
/*---------------------------------------------------------------------------------------------------------   */
#if !(defined(__ICCARM__) && (__VER__ >= 6010000))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Add whatever you need here */
};
#endif
FILE __stdout;
FILE __stdin;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新唐的底层库,同样的问题!

怎么就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