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控制板卡的低压输入,防电源跌落,有什么思路吗?

楼主(2018-11-27):
对于控制板卡,一般是5V或更低的电压输入,我在论坛里看到有串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加并一个电解电容来防止电源瞬间跌落导致板卡工作不正常的.但二极管的问题主要在压降,用肖特基也要消耗0.4V左右,可不可以用场效应管来实现?有详细的原理图么?

网友A:
肖特基应该没那么大压降吧?
你的负载电流多大了?
如果一定要降低压降,可以用开关电源上用同步整流二极管或同步整流控制芯片控制场效应管。

楼主:
T叔,现在我用的就是这个,但压降还是太大了,我的供电有低到3.8V的情况,我已经用了超低压降的LDO,压降也就0.2伏,但3.8-0.4也有3.4伏了,再减就只有3.2伏了.所以想看下有无场效应管的方案,网上有的都是用来防止电源接反用的.而且没有参数,我模拟不好,没法用.

网友B:
虽然可以用电压比较器、电源监视器等去驱动MOS管实现,但本质的解决方法是在设计中避免电压跌落,要么整个系统都正常,要么整个系统都不工作,不留水桶中的短板,也不做过度设计。

网友C:
可以采用超低压降的二极管或者智能二极管,但是用MOS管来代替的话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