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有没有2线总线既可以通讯也可以供电

楼主(2018-11-27):
有没有2线总线既可以通讯也可以供电

楼主:
mbus总线供电能力太弱,低压载波有没有24v的?求推荐

网友A:
单位用的2总线就是可以通信还可以供电的,不过电路都是用二极管,三极管,电阻,电容自己搭建的

网友B:
电力载波

网友C:
5V代表低,12V代表高,然后用DCDC去降压供电

楼主:
距离可以达到多远?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
传统电话线。

网友F:
2线制的4-20mA电流输出信号

网友G:
18B20就可以啊

网友H:
你说的就是寄生电源那种的把

网友I(2019-04-17):
你是做消防的吧,有芯片级的供电总线,找我要资料,18610262443

网友J(2019-11-04):
HomeBus 协议芯片 XL1192可以满足

网友K:
2线制的4-20mA电流输出信号,h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