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对付邻居家的狗,我购买了如下重武器

楼主(2018-11-27):
以前《与邻为壑之一》讲到了N年前,为了对付邻居,制作了台电视干扰机。其实本意是做个电视伴音接收机,因为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所以被禁止看电视,就想做个电视伴音接收机躲在被窝里不看画面只听个响,然而功夫不到位,不成功,伴音收不到,对附近的电视干扰倒是灰常大,只好从窗户把它用绳放到楼下对付邻居了,总算物尽其用,没白做。

这一阵邻居家的狗叫得厉害,路过什么人,都叫个不停,这样下去不行,得整套方案调教调教它。于是购买了这个利器,号称超声波犬笛,人听不见,狗听得见,25元买了5个,如图。拿来一吹,发现人耳能听见,只是声音尖点,这还了得,拿这玩意儿去对付邻居家的狗还不被邻居给当场活捉了。

楼主目的是什么,没明白。超声波与狗什么关系
可以发明一个驱狗神奇,淘宝肯定热卖,这个感觉不会管用的,物理攻击没用的,还是要生化武器。
养狗的人会用这个哨子训狗,这是训练狗狗使用的。哈哈哈哈

楼主:
看了下这个犬笛的结构,用螺栓上的那个螺帽可调节空气共鸣腔的长度,大概就是频率f=N*声波速度/空气共鸣腔长度/4,N为奇数。如果共鸣腔长度为0.01米,声波波速为340米,那么最低的共振频率为8500Hz。了解了工作原理后,于是调紧螺帽,将螺栓推到最深,把共鸣腔长度压缩到最小,以提高共振频率。一吹,还是能听到声音。不甘心,将螺帽从螺栓上去掉,直接将螺栓旋进到底,又多推进了2.5毫米。再吹,还是能听到声音,难道买到假货了,或者吹的方式不对,高次谐波也能满足上述的共鸣条件,问题是怎么吹得出高次谐波。

忽又一想,或者吹出来的声音已经有了大于20kHz的高次谐波,只是听不见而已。于是架上一只采样频率384kHz可测从音频到高达190kHz声波频率的USB超声波话筒,然而测试结果令人失望,如图,在螺栓完全插入时候,最高频率只能到7kHz多点,若减小螺栓的插入深度,则最低时频率只有4kHz左右,而且基本不含高次谐波,完全不是什么超声波犬笛,只能叫高音犬笛,看来买到假货了,估计敌人在螺栓长度上偷工减料了,问题是哪里有真货卖。

网友A:
哈哈,理论和实践完美的结合。

网友B:
来款超声波驱狗器多好

网友C:
老虎叫声狗才会怕。

网友D:
真正的科学鬼才

网友E:
破坏通信要不要坐牢的?

网友:
楼主给卖家差评

网友F:
楼主亮出了绝活。

网友G:
我也买过....也是不管用....狗根本不理

@cooldog123pp :有人说用这个训狗....我就没训成...
有故事的人啊,这肯定没用的,养狗的没素质真拿他没办的。

网友H:
物理不行,用化学啊,
木糖醇 了解一下?

网友I:
第一次看到有这个玩意。

网友J:
遭人举报,楼主已经进了局子,此贴终结

网友K:
直接一个**腿搞定

网友L:
直接一个母狗搞定

网友M:
人听不见,狗能听见又如何?除非你介入,通过巴普罗夫条件反射训练,令狗听见某种信号就做出你期望的反应,否则能有何用?可你能介入训练么?

网友N:
买100只蝙蝠,比这个靠谱

网友O:
去买压电陶瓷喇叭,换有源音箱喇叭。把功放输入和输出连接个电容就可以输出超声波了。

楼主:
刚去网上收索了一下,发现了一个号称德国原装的超声波犬笛,99元一个。从图片上看,土制5元一个的与“德制”的99元一个的,有个明显的区别…

土制的螺栓明显短一截,没法将空气共鸣腔的长度压缩得更短,这可能是其发声频率偏低的原因。看来还得买个“德制”的来试试。不过昨天根据楼上网友推荐,已经花了80元买了太阳能PIR超声波动物驱赶器了。一听名字,就感觉是高大上的高科技武器。

网友P:
精神可嘉啊

网友Q:
用电子器件做一个吧。

网友R:
给楼主点个攒,理论联系实际,厉害啊。期待楼主的大作

网友S:
以前在农村的时候,白天晚上经常能听到各种声音,有狗叫,有**叫,还有各种鸟叫,都没有觉得吵,楼主你慢慢习惯就好

网友T:
做一个简易话筒加功放,狗叫一声回一声比他还大的声音,叫几次狗自己就蒙了

网友U:
六六六,楼主费尽了心机呀

网友V:
spectrum analyzer软件不错

网友W:
就算狗能听见,对狗来说也有可能是音乐,越吹它越叫。。。

楼主:
购买超声波动物驱赶器的时候,卖家产品描述上说,太阳能供电,有被动式红外线PIR(Passive InfraRed)移动检测,每次触发能发出15秒超声波,在25kHz、34kHz、43kHz、52kHz、61kHz之间循环播放,每个频率播放2.5 秒。猜测厂家应该并没做过动物心理听觉试验,并不确定动物对哪个频率比较讨厌,所以就干脆步进扫频了,火力覆盖一个比较宽的超声波频段,就像地毯式轰炸,不需要瞄得太准,把整片地翻过来就行了。

对于驱赶动物用什么频段、什么内容的声波肯定是有讲究的。首先不能扰民,要搞鬼就不能让邻居听到,那声音频率就必须大于20kHz了。至于音量,一般来说越大越好。至于声音的内容就更讲究了。最简单的当然是单频了,可能有人会说,如果那个频率并非动物讨厌的频率怎么办?这个好办,拿人来说,如果你在90分贝1kHz下能扛10分钟,那么在120分贝1kHz下能扛多久?所以严格点的动物驱赶器的说明书中应该都会有声波的分贝数随距离衰减的数据,这个出厂前厂家应该会用仪器测试的,因为人耳听不到,没法用人工测试。

那么可以播放猛兽的声音来恐吓其他动物吗?我想,即使有能发超声波的猛兽,这个恐怕还需要先培训下狗狗,因为怕猛兽声音这个特点应该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经验积累而成的,不是有句古话叫做初生牛犊不怕虎吗?以前看过《午夜凶铃》,现在听到这个电视的配乐就会毛骨悚然,眼前浮现贞子从电视机里爬出来的情景,要是没看过这个电视剧,就肯定这没这种恐怖的感觉。

网友X:
买一个40K的超声发射器

网友Y:
给狗喂点巧克力吧,
没准邻居还会谢谢你呢。

网友Z:
没见过   什么玩意啊

楼主:
采用需要先进行条件反射培训的声音是不可行的,那就像是在说我的老鼠药很厉害,只要把药抹在老鼠的嘴上就行了。那么有没有含有某种内容的声音先天就能让动物更加烦躁?这个应该有。拿人来说,同样分贝数的噪音,内容不一样,主观感觉可能就不一样,有的使人平和,有的使人烦躁。这就不得不提及近年来开始流行的声音品质分析技术,它用来描述人们听到某种声音后舒服或不舒服的整体感觉,汽车工业用得比较多。其实那也没啥,俺在幼儿园的时候,就会用光亮的锅铲刮光亮的锅盖发出叽叽的刺耳声音来迫使父母答应自己的要求。只不过声音品质分析把这些幼儿都知道的常识归纳出一套理论。声音品质分析的常见参数包括响度、尖锐度、波动度、粗糙度、有调度等。

与声压级(单位:分贝 dBSPL)这个客观指标不同,声音的响度是描述人耳所感受到的声音强度的主观指标。响度的单位用SONE,响度级的单位用PHON,下图是等响度曲线。

声音的尖锐度描述的是与声音的频率成分有关但与声音的响度无关的感觉。它反映的是声音尖锐、频率高、让人不舒服的感觉程度,是声音中的高频能量与总能量之对比。声音的尖锐度也是对人们的这种感觉的线性化描述。总的来说,尖锐度随声音高频分量的增加而增加,随低频分量的增加而减小。尖锐度的单位是acum。以1kHz为中心的带宽为150Hz的60dB窄带信号产生的尖锐度为1 acum。

粉红噪音和白噪声有固定的频谱,因此有固定的尖锐度。下图是粉红噪声的尖锐度(采用标准为DIN45692)

下图是白噪声(采用标准为DIN45692)

下图是网上找的号称史上最讨人厌的声音的尖锐度(采用标准为DIN45692)。该声音的WAV文件可在这里下载(http://www.virtins.com/MostAnnoyingSound.wav)。听听看是不是会爽翻天?先调小音量哈

波动度和粗糙度主要反映声音的调制特性,一般当调制频率低于20Hz时(参考频率为4Hz)为波动度特性,高于20Hz时(参考频率为70Hz)表现为粗糙度特性。人耳对4Hz左右调制频率最为敏感。下图是AES6-2008(r2012)标准(与IEC 60386、IEEE Std-193、CCIR 409-2和DIN 45507标准兼容)中反应调制频率对人耳影响程度的曲线。这个在测量经过听感加权的抖晃率中会用到。如果你听了上面的“史上最讨人厌的声音”就会发现其调制频率大概正好是4 Hz。

实际上各种专用报警声的内容都是有专门规定的,一般都有调频成分在里面。如果把这些高大上的声音特征放入超声波动物驱赶器里面,感觉在相同的音量下一定会火力倍增,如果可以以人之心度动物之腹的话。貌似市面上还没有这种产品。

订购的超声波动物驱赶器今天下午到,先测测是否跟卖家描述一致...

网友AA:
光亮的锅铲刮光亮的锅盖!这个操作666啊!!!

网友W:
引用 网友AA:
光亮的锅铲刮光亮的锅盖!这个操作666啊!!!

你的回复有杀伤力!

网友AB:
哈哈哈,请原谅我不厚道的笑了

楼主:
货终于到了,太阳能PIR(PassiveInfraRed)变频超声波动物驱赶器闪亮登场,长这样。

拍了后才发觉有点像XX女神…

如果前面说的超声波犬笛算是鸟铳的话,这家伙称得上是红夷大**了,对付邻居家的狗估计绰绰有余,倒是有点担心这PIR武器太威猛,会不会让狗狗当场就RIP了。楼上有网友建议用丢口香糖喂狗,维基上说狗每公斤体重摄入木糖醇超过0.1克就可能Rest In Peace了,这样搞下手太重了吧。

接连几天都下雨,太阳能充电不知道有没有完全充满。如果狗狗们采用车轮战法,估计充电速度将跟不上放电速度,几下也就泄光了。如果遇到阴雨连绵的天气,弹尽粮绝了,狗狗们就可以出来横着走了。

先确认了PIR移动检测部分没问题,1.8米高的动物,在没发烧的37°C情况下,10米外移动也能被检测到。一旦检测到移动动物,就有“突突”的声音发出,想必是在发射超声脉冲吧,发超声波脉冲的那个启停冲激会产声点可听见的声音。估计厂家也没心思搞个音量渐增模式来消除这个冲激。除了这个“突突”的脉冲启停声,倒没听见其他什么声音,会不会只是一个直流脉冲启停,什么超声波都没有,这个要实测下。

楼主:
实测结果如下图。每个“超声波”Burst长度为5ms, 频率为15kHz左右,间距120ms,总持续时间约6s。然后等待下次触发,卖家描述上的“25kHz、34kHz、43kHz、52kHz、61kHz之间循环播放,每个频率播放2.5 秒”完全没有,又买到假货了?15kHz的声波俺是基本听不到,但是婴儿能听到吗?

进一步测试了声压指标,在15cm和90cm处测得每个Burst的分贝数为103dB和87.3dB,如图。按点声源能量扩散守恒简单地计算一下这两个地方的声压在理论上应该相差的分贝数为:10*log[(90/15)^2]=15.6(dB)。 实测:103-87.3=15.7 (dB)。这倒是挺准,转念一想,这种自然规律敌人也是没法造假滴。实际上常用的说法就是每倍距离下降6分贝。

不排除市面上有真正的工作于超声波频段的步进扫频动物驱赶器,但这个80元买来的不是。

网友AC:
楼主这么喜欢捣鼓,为啥不弄个电动的超声波发生器

网友AD:
感觉我们做水声实验用得到啊,哈哈

网友AD: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您是通过电脑直接检测声波的吗?如果是这样,是不是电脑的麦克风本身是检测不到>20KHz的音频的?或者您把电脑的声卡AD采样率设置的大于>40KHz才行。因为大多数设备音频范围都做到了20-20KHz,大了人耳朵听不到,除非专业设备,普通商品做高了没有意义。请参考,因为我在做实验时也面临这个问题。所以用专业设备检测比较靠谱

楼主:
的确想自己做个超声波动物驱赶器,起码得是真正工作于20kHz以上的超声波,采用在相同音量下能增加烦恼度的声音,并在多个频点工作。电路倒没啥大问题,动物心理听觉实验麻烦点,费钱费时费力,如果要认真做的话。

有句话叫什么来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下面看看咱的利器,USB接口音频及超声波话筒,16位,采样频率384kHz,电路带宽:192kHz,可测20Hz~190kHz音频及超声波,可使用任何支持384kHz的录音及谱分析软件。如果把话筒口上的传感器拔下来,换成水听器,就可收听水下的声波及超声波了,抓个海豚、鲸鱼啥的打个牙祭毛问题。前一阵看个新闻说研制出了通过伪装鲸鱼声音来传递数据的系统,俺就在想会不会的确没被敌人发现,但却引来了一大堆鬼子的捕鲸船...

终于在汽车倒车的时候发现超声波了,见下图,40kHz的超声波脉冲。难怪倒车的时候,车后的阿猫阿狗都快速躲闪,原来真的有超声波。

网友AE:
楼主,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D: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您是通过电脑直接检测声波的吗?如果是这样,是不是电脑的麦克风本身是检测不到>20KHz的 ...

要测量超声波,麦克风和电路频响都需要考虑。普通声卡44.1kHz和48kHz的采样率肯定测不了超声波,但96kHz、192kHz、384kHz、768kHz、1536kHz采样频率的声卡很可能是可以测量超声波的,带宽一般都在采样频率除以2的偏小一端附近,通过将声卡的输出短接回输入端可测量其整体频响。

普通麦克风有的可以超过音频范围一些,也有比较好点的麦克风,在指标里清楚标明了频响范围,比如Earthworks M50就可到到50kHz.

从Windows 10, release 1703起, Windows已经默认支持 USB Audio 2.0了,除了带来的其他方面的好处外,貌似也向测量超声波方向挺进了。

网友AD:
引用 楼主:
要测量超声波,麦克风和电路频响都需要考虑。普通声卡44.1kHz和48kHz的采样率肯定测不了超声波,但96kHz ...

,你有专业设备那就可以了。我们自己做了这方面软件,设备是必须有的,否则干不了活

网友AF:
引用 网友T:
做一个简易话筒加功放,狗叫一声回一声比他还大的声音,叫几次狗自己就蒙了 ...

好思路!

网友T(2019-01-07):
你们把问题复杂化了

楼主:
简单如何做?

网友AG:
简单问题复杂化  先打环保投诉电话   投诉他   然后环保的现场执法来了 就去和他协商   让他给狗买  口罩

网友AH:
引用 网友T:
做一个简易话筒加功放,狗叫一声回一声比他还大的声音,叫几次狗自己就蒙了 ...

一段时间之后,楼主家门前开始每天聚着一堆狗吼麦玩。

网友AI(2019-02-21):
真有想法

网友AJ:
学以致用的模范!

网友AK:
鱼钩加火腿肠最好

网友AL:
至于吗,狗叫一下又咋滴

网友AM(2019-05-04):
没找到收藏按钮啊,先这里标记一下

顺便说一下楼主可以考虑下TB的信号发生器+功放+换能器方案,也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超声波清洗设备
祝你成功

网友AN:
创新精神。可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