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断电继续计时

楼主(2018-11-27):
看了半天手册,感觉好像没有此功能,版主能给解释下吗?没有此功能,那RTC的大多数应用意义就不大了。

网友A:
RTC确实无法直接支持掉电运行,不过有办法解决,可以开启BOD掉电检测中断

网友B:
在此模式下,RTC会由电池供电继续计时;注意电源要有稍大的电容,保证掉电时可以运行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C:
总线的原理, 说到根上. 非总线下, 一根线只能传递一个信号.
而总线能够单线上分时传递多种信号.

网友D:
断电继续计时的话,那就给RTC一个单独的时钟的。

网友E:
那就可以采用一个外接RTC芯片的吧

网友F:
并且给它单独供电的就可以的。

网友G:
一般的设计时会单独的为单片机提供一个备用电源的,起作用主要就是为了保证RTC的正常运行的。

网友H:
一般是加一个纽扣电池的就可以。

网友I:
断电之后计数肯定就完成了。

网友J:
8254本身工作也需要有自己的驱动时钟

网友A:
纽扣电池单独供电 RTC在MCU断电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在电池供电下继续运行的 耗电量非常小

网友B:
不加备份电池,怎么继续计时?楼主的意思是什么?

网友K:
整个系统没电还希望RTC继续工作?

网友L:
没有任何电源,却要一个电路能工作,楼主这要求太奇葩了。

网友M:
RTC需要的电流极小,给她一个很小的后备电池就能工作很就很久了。

网友N:
为单片机提供一个备用电源

网友O:
RTC很简单的,加上小的纽扣电池,或者外接ds1302

网友J:
什么电都不供。。不会吧

楼主:
备用电池。。。VBAT

网友A:
你想啊,没有备用电池计算机,电脑也不行啊。你看电脑主板都是有个备用电池的。在关机后给时钟系统供电。

网友P:
以STM32为例,如过STM32有外界的Vbat引脚,那就外接一个电池,CR2x等等,啥都可以,作用就是给VCC掉电RTC供电用的,在这种情况下RTC可以继续计时,至于时钟源,随便你自己,要高精度,就外接个23.768KHz,只是数个数,内部LSI也是可以的;
如果Vbat引脚没有外接,这个就有点麻烦,首先你要先检测是否掉电,简单点开个掉电检测(BOD),防止一下之全放完电了,检测到后,马上关闭所有会耗电的设备,然后睡觉转到只能RTC工作的模式。至于这种模式下能工作多久,就看你的外面给的储能电容有多大?系统关闭是否及时?等等。

如果要简单点,就外接个硬件RTC吧,比如ST的M41T00,便宜的料号,简单省心。

网友Q:
记得加一个电池,这样断电还会继续计时

网友Q:
对的看下备用电池

网友Q:
我看过也用用大的电容代替的

网友Q:
你可以试下

网友R:
真没这个功能好像

网友S:
不可以 不过你可以加电池啊

网友T:
没有 肯定没有 不过为了持续供电可以用一个电池续航啊

网友U:
没偶  但是可以进行网络对准啊

网友V:
或者用一个片外的非易失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