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正常稳定工作温度是多少?

楼主(2018-11-27):
最近在做烤箱项目,单片机工作环境比较高,最高达到75度,程序运行都是正常的,我用热风枪吹到一百多度就会死机,工作在七十多度可以吗?

楼主:
程序运行都正常,就是adc检测不准,内部opa放大系数不稳定,短时间可以,温度降下来就正常,长时间过后就一直都不准,常温也不准了

网友A:
正常工作多75???
你这产品准备质保几个月啊?

楼主:
我也在疑问,什么温度才适合?

网友B:
温度有点高啊,环境温度对产品寿命影响很大,如果整个电路一直工作在这个温度,恐怕不久后故障率就会飙升

网友C:
stm32普通工业级的标称工作温度也就85℃,其它器件的选择也需要注意,方案上尽量与高温隔开

网友D:
大部分人恐怕都没有高温运行的经验,不行就自己摸索,做好故障多发的准备

网友E:
手册里应该有的吧,85℃?记不太清了

网友F:
手册里面有啊,可以啊查看下,七八十度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G:
楼主是在做项目吗?

网友H:
芯片手册写的很清楚的,没有真实测试过。

网友I:
用内部温度ADC读取下温度

网友I:
看下芯片手册,STM32支持的最高温度

网友I:
长期高温会损坏芯片的

网友J:
单片机一般的温度就是-40到80

网友K:
加Q23103069,详聊

网友L:
短时间可以 长时间不行

网友M:
长时间肯定不行啊

网友N:
长时间不可以的啊

网友O:
可以 不过用不了多久芯片就报废了

网友P:
那么高的温度 楼主 ad测量都不准了 就别提寿命的问题了

网友Q:
ad的温漂也够你受的

网友R:
貌似可以把  不过也快上线了  看是什么级别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