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中的BEEP怎么用?

楼主(2018-11-27):
STM8S中的BEEP怎么用?

网友A:
以下 基于STM8S库使用例

#ifndef __BEEP_H
#define __BEEP_H
#include "stm8s.h"

#define LSI_128kHz 128000

void BEEP_Config(BEEP_Frequency_TypeDef BEEP_Frequency,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Set_Beep_OptionByte(void);

#endif
---------------------------------------------------------------------------
#include "beep.h"

#define Beep_OptionAdd  0x4803

void BEEP_Config(BEEP_Frequency_TypeDef BEEP_Frequency,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if (NewState) {
    BEEP_Init(BEEP_Frequency);
    BEEP_LSICalibrationConfig(LSI_128kHz);
    CLK_LSICmd(ENABLE);
    BEEP_Cmd(ENABLE);
  } else {
    BEEP_Cmd(DISABLE);
    //CLK_BEEPClockConfig(CLK_BEEPCLKSource_Off);
  }
}

void Set_Beep_OptionByte(void) {
  uint16_t Beep_Option_status;/*记录激活备选功能Beep的状态*/
  Beep_Option_status = FLASH_ReadOptionByte(Beep_OptionAdd);

  /*Beep_Option_status的最高位为1激活了Beep,否则不激活*/
  if(!(Beep_Option_status & 0x8000)) {
    FLASH_ProgramOptionByte(Beep_OptionAdd, (uint8_t)(Beep_Option_status | 0x8000));
    /*向Beep_OptionAdd  0x4803 置1,激活了Beep*/
  }
}
-------------------------------------------------------------------------------------------------
#include "stm8s.h"
#include "stm8s_clk.h"
#include "intrinsics.h"
#include "beep.h"

void BEEP_Alarm(u32 n) {
  BEEP_Config(BEEP_FREQUENCY_2KHZ, ENABLE);

  delay_ms(n);

  BEEP_Config(BEEP_FREQUENCY_2KHZ, DISABLE);
}

int main(void) {
  Set_Beep_OptionByte();
  while (1) {
    BEEP_Alarm(100);
    delay_ms(500);
  }
}

网友B:
先去Option Byte,用编程Option byte方式Enable  Beep功能,其实就是镜像复用功能,然后就可以去配置Beep啦。

楼主:
我就配置了BEEP所在的PD4为PUSHPULL,
主程序中就写了BEEP_CSR=0x2E

楼主:
main()
{
   PD_DDR |= 0x10;       // Output.
PD_CR1 |= 0x10;    //PushPull.
while(1)
{
BEEP_CSR = 0x2E;
}
}

网友C:
印象里,STM8S中的BEEP还需要配置一下Option Byte,可以通过STVP来修改(烧写)Option Byte

网友D:
PD4 (HS)/BEEP/TIM5_CH1 [UART1_CK]
用[ ]框起来的功能才需要配置Option来选择吧。

楼主:
还是没有解决额,有哪位大哥有试过STM8的BEEP功能呀?

网友C:
EP968可以提供HSI和LSI校准功能,使Beep的频率一致性更好。

网友E:
确认STM8S的引脚输出电流可以满足你的蜂鸣器的要求

网友E:
还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是否有输出波形。

网友F:
蜂鸣器用三极管就可以驱动了,楼主,你用示波器测一下有没有输出波形就知道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B:
有源蜂鸣器

楼主:
哦 有个东西想提醒下没用过内置BEEP单元的朋友:一旦内置BEEP使能,就自动进入LSI了,大家小心点。。。

网友G:
直接用TIM1脚打出4KHz占空比0.5的方波,蜂鸣器就响了;我用BEEP脚好像也没有响。
配置如下,有木有大神斧正:
GPIOD->DDR &=~ 0x10;//输入
GPIOD->CR1 |= 0x10;//使能上拉
GPIOD->CR2 &=~ 0x10;//禁止外部中断
BEEP->CSR = 0;//清BEEP寄存器
BEEP->CSR |= 0x0e;//预分频器开启 128KHz/16 = 8K
BEEP->CSR |= 0x8e;//BEEP 4KHz  @Lsi 128K
BEEP->CSR |= 0x20;

网友H:
GPIOD->DDR &=~ 0x10;//输入   改成推挽输出方式

网友I:
没有吧,我这里有个产品是用内部高速振荡器的,也用了BEEP引脚,没有自动进入LSI啊

网友G:
#define LSI_128kHz 128000
#define Beep_OptionAdd  0x4803

void BEEP_Config(BEEP_Frequency_TypeDef BEEP_Frequency)
{
        BEEP_Init(BEEP_Frequency);
        BEEP_LSICalibrationConfig(LSI_128kHz);
        CLK_LSICmd(ENABLE);
}

void Set_Beep_OptionByte(void)
{
        uint16_t Beep_Option_status;/*记录激活备选功能Beep的状态*/
        Beep_Option_status = FLASH_ReadOptionByte(Beep_OptionAdd);

        /*Beep_Option_status的最高位为1激活了Beep,否则不激活*/
        if(!(Beep_Option_status & 0x8000))
        {
                FLASH_Unlock(FLASH_MEMTYPE_DATA);
                FLASH_ProgramOptionByte(Beep_OptionAdd, (uint8_t)((Beep_Option_status | 0x8000) >> 8));
                FLASH_Lock(FLASH_MEMTYPE_DATA);
                /*向Beep_OptionAdd  0x4803 置1,激活了Beep*/
        }
}

使用
        BEEP_Config(BEEP_FREQUENCY_2KHZ);
        Set_Beep_OptionByte();

BEEP_Cmd(ENABLE);  就会响了...无源蜂鸣器,  8050三极管 驱动即可

网友J:
蜂鸣器是几V的,stm8输出是几V的

网友K:
有没有输出波形??

楼主:
用编程Option byte方式Enable  Beep功能

网友L:
beep 是蜂鸣器吗?

网友L:
不就是一个GPIO的操作吗?

网友L:
原来是无源的蜂鸣器,可以使用脉冲来控制

网友M:
beep是什么呀

网友N:
还需要外接芯片吗

网友O:
还需要加一个驱动吧

网友P:
没有用过这个 stm32有吗

网友Q:
还从不知道有这个功能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