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个触摸按键+I2C接口输出

楼主(2018-11-27):
手上有个触摸按键的项目,24个触摸按键+I2C接口输出。
发现在PSoC Express里最多只能加18个Button-CSD。

网友A:
提示什么

楼主:
The selection of the Button-CSD driver exceeds the current capacity of PSoC Express.

网友B:
看看是不是PSoC Express 3.0的限制

网友C:
用PSoC Designer 5.0 系统级设计也有这个限制。

网友D:
有这个限制很正常

网友E:
楼主还是用designer设计吧。

网友F:
不考虑使用PSoC4M,L什么的?

网友E:
除了按键个数和通信接口,别的还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网友G:
用专用芯片

网友H:
级联可以不

网友I(2019-05-30):
SH79F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