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一控多半桥电磁炉

楼主(2018-11-27):
一颗单片机控制双/多头灶
半桥电磁炉解决方案

半桥电磁炉介绍

电磁炉采用的电磁感应加热技术是将低频50Hz交流电转化为17~35KHz的中高频电流,再通过感应线圈,形成高频磁场,作用于专用的铁质锅具时即产生强大的电涡流磁场,使金属原子高速激荡碰撞,进而迅速产生高温,实现快速加热煮食的目的。

电磁炉方案分别为:单管方案、半桥方案与全桥方案。单管方案适合2千瓦以下(目前多数应用于家用电磁炉);但如须高瓦数的爆炒功能,功率则需到达3千瓦-15千瓦,或需要线性功率调整及保持沸点、保温等功能时就需要半桥方案了;工业加热类超过15千瓦,则需采用全桥方案。

新唐半桥电磁炉方案采用工业级工作温度: -40 °C ~105 °C单片机作为主控,内嵌硬件安全保护机制实现高效、安全特点,最大功率可达15千瓦,支持线性功率调整及小功率连续加热(保持沸点、保温等)功能,另提供多头灶方案实现集中控制、协调分配总功率。

楼主:
新唐提供两种设计方案
★单头灶/双头灶★

Arm Cortex-M0 ,高达 48MHz
快速检测、及时调整功率与安全保护

12 位 6 通道ADC,2个比较器
多通道精准检测:电网电压、电流、IGBT温度、
线盘温度、锅底温度、过零检测等

48 MHz 16 位 6 通道 PWM (互补带死区)
高效控制IGBT开关,提升效率且延长使用寿命
死区可调,兼容多种IGBT

楼主:
★最高达5头的多头灶★

Arm Cortex-M4 ,高达 72MHz 快速检测各灶的过温/过压/过流,及时调整分配功率与安全保护

12 位 16 通道ADC,2个比较器
多通道精准检测:电网电压、电流、各灶IGBT温度、线盘温度、锅底温度、过零检测等

144 MHz ,16 位 12 通道 PWM (互补带死区)
高效控制IGBT开关,提升效率且延长使用寿命
死区可调,兼容多种IGBT

楼主:
安全保护机制:过温、过压、过流、浪涌等输出保护 (外部信号可开关PWM及设置输出状态,实现快速保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全保护机制:过温、过压、过流、浪涌等输出保护 (外部信号可开关PWM及设置输出状态,实现快速保护)

更感兴趣的是IGBT DRIVER是不是有什么出彩的地方,前面那些嘛,反正M0实现肯定没问题。

楼主:
这种是家用和饭店用一般家庭用户选择单头的,饭店大厨们选择多头,可以同时搞几份。

网友B(2019-02-10):
请问需要这个方案,和谁联系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需要这个方案,和谁联系啊?

应该跟新唐的人联系。去官方网站找到这个方案,下面有个邮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需要这个方案,和谁联系啊?

https://www.nuvoton.com/hq/login/?__locale=zh&backUrl=httpss://www.nuvoton.com/hq/support/sale-support/?__locale=zh&fromPath=/applications/consumer/half-bridge-induction-coo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