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
[51单片机] 做了一个小盒子 采集四路热电偶 支持串口发送到电脑

楼主(2018-11-27):
大家快来看
1.正面 四颗LED指示(没热电偶时熄灭,有热点偶时会提示正在采集,LED闪烁)

2.侧面 设计了串口232 可以用来升级程序和PC端通讯,还设计的一个小的船型开关。

3. 上面加了一个电源口,支持DC5V供电。

求大神分享细节

楼主:
这里附上代码,供大家参考;

max6675 驱动:
#include "max6675.h"

// CH1
sbit  SCK4 = P1^7;
sbit  CS4  = P1^6;
sbit  SO4  = P1^5;
// CH2
sbit  SCK3 = P3^4;
sbit  CS3 = P3^3;
sbit  SO3 = P3^2;
// CH3
sbit  SCK2 = P3^7;
sbit  CS2  = P3^6;
sbit  SO2  = P3^5;
// CH4
sbit  SCK1 = P2^0;
sbit  CS1  = P2^1;
sbit  SO1  = P2^2;

// 读取通道1 数据
unsigned int MAX6675_ReadReg1(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dat;
        i   = 0;
        dat = 0;

        CS1  = 0;
        SCK1 = 0;

        for(i=0; i<16; i++)                //get D15-D0 from 6675
        {
                SCK1 = 1;
                dat = dat<<1;
                if( SO1==1 )
                        dat = dat|0x01;
                SCK1 = 0;
        }
        CS1 = 1;
        return dat;
}
// 读取通道2 数据
unsigned int MAX6675_ReadReg2(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dat;
        i   = 0;
        dat = 0;

        CS2  = 0;
        SCK2 = 0;

        for(i=0; i<16; i++)                //get D15-D0 from 6675
        {
                SCK2 = 1;
                dat = dat<<1;
                if( SO2==1 )
                        dat = dat|0x01;
                SCK2 = 0;
        }
        CS2 = 1;
        return dat;
}
// 读取通道3 数据
unsigned int MAX6675_ReadReg3(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dat;
        i   = 0;
        dat = 0;

        CS3  = 0;
        SCK3 = 0;

        for(i=0; i<16; i++)                //get D15-D0 from 6675
        {
                SCK3 = 1;
                dat = dat<<1;
                if( SO3==1 )
                        dat = dat|0x01;
                SCK3 = 0;
        }
        CS3 = 1;
        return dat;
}

// 读取通道4 数据
unsigned int MAX6675_ReadReg4(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dat;
        i   = 0;
        dat = 0;

        CS4  = 0;
        SCK4 = 0;

        for(i=0; i<16; i++)                //get D15-D0 from 6675
        {
                SCK4 = 1;
                dat = dat<<1;
                if( SO4==1 )
                        dat = dat|0x01;
                SCK4 = 0;
        }
        CS4 = 1;
        return dat;
}

2. lcd1602驱动
#include "lcd.h"

/*******************************************************************************
* 函 数 名         : Lcd1602_Delay1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ms
* 输    入         : c
* 输    出         : 无
* 说    名         : 该函数是在12MHZ晶振下,12分频单片机的延时。
*******************************************************************************/

void Lcd1602_Delay1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 (; c>0; c--)
        {
                 for (b=199;b>0;b--)
                 {
                          for(a=1;a>0;a--);
                 }
        }

}

/*******************************************************************************
* 函 数 名         : LcdWriteCom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命令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当没有定义这个LCD1602_4PINS时
void LcdWriteCom(unsigned 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
        LCD1602_RS = 0;           //选择发送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放入命令
        Lcd1602_Delay1ms(1);                //等待数据稳定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else
void LcdWriteCom(unsigned 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0;         //选择写入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LCD1602_DATAPINS = com << 4; //发送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endif
/*******************************************************************************
* 函 数 名         : LcdWriteData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 输    入         : dat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输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写入数据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else
void Lcd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写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LCD1602_DATAPINS = dat << 4; //写入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endif
/*******************************************************************************
* 函 数 名       : Lcd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LCD屏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8);  //开显示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else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2);         //将8位总线转为4位总线
        LcdWriteCom(0x28);         //在四位线下的初始化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endif
3. 主函数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h"
#include "max6675.h"

// 存储温度变量
unsigned int temp1,temp2,temp3,temp4;

// 存储发送温度数组
unsigned char temper1[a7];
unsigned char temper2[7];
unsigned char temper3[7];
unsigned char temper4[7];

// LED 指示灯
sbit led1=P1^3;
sbit led2=P1^2;
sbit led3=P1^1;
sbit led4=P1^0;

// 函数声明
void lcd_display_init(void);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z);
void timer_init(void);
void lcd_display(void);
void UartInit(void);
void PutString(unsigned char *TXStr);

// 延时函数 毫秒级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timer_init()
{

  TMOD |=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ET0=1;
        EA=1;
}
// 串口初始化
// 波特率:9600bps
// 晶振:11.0592MHz
void UartInit()
{
          SCON=0x50;
          TMOD|=0x20;
    TMOD&=~0x10;
    TH1=0xfa;
    TL1=0xfa;
    PCON|=0x80;
    TR1=1;
    TI=0;
    RI=0;
    ES=1;
}

// 串口发送数据
void PutString(unsigned char *TXStr)
{
     ES=0;
     while(*TXStr!='\0')
     {
         SBUF=*TXStr;
         while(TI==0);
         TI=0;
         TXStr++;
     }
     ES=1;
}

// 主函数
void main()
{

        /*********硬件初始化*********/
        lcd_display_init();
        timer_init();
        UartInit();  // 串口初始化
        PutString("GIMM实验室热电偶温度初始化中..........\r\n");
        led1=led2=led3=led4=1;
  while(1)
        {
        }

}

// 定时器0 中断函数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unsigned char count;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 count++;
        //if(count==2)
        //{
          // count=0;
                  temp1=MAX6675_ReadReg1();
                 temp2=MAX6675_ReadReg2();
                 temp3=MAX6675_ReadReg3();
                 temp4=MAX6675_ReadReg4();

                 temp1= temp1<<1;
                 temp1= temp1>>4;
                 temp1= temp1/4;
                 if(temp1==1023)
                 {
                   temp1=0;led1=1;
                 }
                 else led1=~led1;
                 temp2= temp2<<1;
                 temp2= temp2>>4;
                 temp2= temp2/4;
                 if(temp2==1023)
                 {
                   temp2=0; led2=1;
                 }
            else led2=~led2;

                 temp3= temp3<<1;
                 temp3= temp3>>4;
                 temp3= temp3/4;
                 if(temp3==1023)
                 {
                         temp3=0;led3=1;
                 }
                 else led3=~led3;

                 temp4= temp4<<1;
                 temp4= temp4>>4;
                 temp4= temp4/4;
                 if(temp4==1023)
                 {
                   temp4=0; led4=1;
                 }
                 else led4=~led4;

//                 temper1[0]='C';
//                 temper1[1]='H';
//                 temper1[2]='1';
//                 temper1[3]=':';
     temper1[0]=temp1%1000/100+0x30;
                 temper1[1]=temp1%100/10+0x30;
                 temper1[2]=temp1%10+0x30;
                 temper1[3]=' ';
                 temper1[4]=' ';
//         temper1[7]='\r';
//         temper1[8]='\n';
           PutString(temper1);

//                 temper2[0]='C';
//                 temper2[1]='H';
//                 temper2[2]='2';
//                 temper2[3]=':';
                 temper2[0]=temp2%1000/100+0x30;
                 temper2[1]=temp2%100/10+0x30;
                 temper2[2]=temp2%10+0x30;
                 temper2[3]=' ';
                 temper2[4]=' ';
//                 temper2[7]='\r';
//                 temper2[8]='\n';
           PutString(temper2);

//                 temper3[0]='C';
//                 temper3[1]='H';
//                 temper3[2]='3';
//                 temper3[3]=':';
                 temper3[0]=temp3%1000/100+0x30;
                 temper3[1]=temp3%100/10+0x30;
                 temper3[2]=temp3%10+0x30;
     temper3[3]=' ';
                 temper3[4]=' ';
//                 temper3[7]='\r';
//                 temper3[8]='\n';
           PutString(temper3);

//                 temper4[0]='C';
//                 temper4[1]='H';
//                 temper4[2]='4';
//                 temper4[3]=':';
                 temper4[0]=temp4%1000/100+0x30;
                 temper4[1]=temp4%100/10+0x30;
                 temper4[2]=temp4%10+0x30;
     temper4[3]=' ';
                 temper4[4]=' ';
//                 temper4[7]='\r';
//                 temper4[8]='\n';
           PutString(temper4);
                 PutString("\r\n");
                 lcd_display();

        //}

}

void lcd_display_init()
{

        LcdInit();

        // 初始化界面
  LcdWriteCom(0x80);
        LcdWriteData('G');
        LcdWriteCom(0x81);
        LcdWriteData('I');
        LcdWriteCom(0x82);
        LcdWriteData('M');
        LcdWriteCom(0x83);
        LcdWriteData('M');
        LcdWriteCom(0x85);
        LcdWriteData('i');
        LcdWriteCom(0x86);
        LcdWriteData('n');
        LcdWriteCom(0x87);
        LcdWriteData('i');
        LcdWriteCom(0x88);
        LcdWriteData('t');

        delay_ms(500);
        LcdWriteCom(0x80+0x40+9);
        LcdWriteData('.');
        delay_ms(500);
        LcdWriteCom(0x80+0x40+10);
        LcdWriteData('.');
        delay_ms(500);
        LcdWriteCom(0x80+0x40+11);
        LcdWriteData('.');
        delay_ms(500);
        LcdWriteCom(0x80+0x40+12);
        LcdWriteData('.');
        delay_ms(500);
        LcdWriteCom(0x80+0x40+13);
        LcdWriteData('.');
        delay_ms(500);
        LcdWriteCom(0x80+0x40+14);
        LcdWriteData('.');
        delay_ms(500);
        LcdWriteCom(0x80+0x40+15);
        LcdWriteData('.');
        delay_ms(1000);

        // 显示界面
        LcdWriteCom(0x80);
        LcdWriteData('C');
        LcdWriteCom(0x81);
        LcdWriteData('H');
        LcdWriteCom(0x82);
        LcdWriteData('1');
        LcdWriteCom(0x83);
        LcdWriteData(':');

        LcdWriteCom(0x84);
        LcdWriteData(' ');
        LcdWriteCom(0x85);
        LcdWriteData(' ');
        LcdWriteCom(0x86);
        LcdWriteData(' ');
        LcdWriteCom(0x87);
        LcdWriteData(' ');

        LcdWriteCom(0x88);
        LcdWriteData('C');
        LcdWriteCom(0x89);
        LcdWriteData('H');
        LcdWriteCom(0x80+10);
        LcdWriteData('2');
        LcdWriteCom(0x80+11);
        LcdWriteData(':');

        LcdWriteCom(0x80+12);
        LcdWriteData(' ');
        LcdWriteCom(0x80+13);
        LcdWriteData(' ');
        LcdWriteCom(0x80+14);
        LcdWriteData(' ');
        LcdWriteCom(0x80+15);
        LcdWriteData(' ');

        LcdWriteCom(0x80+0x40);
        LcdWriteData('C');
        LcdWriteCom(0x81+0x40);
        LcdWriteData('H');
        LcdWriteCom(0x82+0x40);
        LcdWriteData('3');
        LcdWriteCom(0x83+0x40);
        LcdWriteData(':');

        LcdWriteCom(0x84+0x40);
        LcdWriteData(' ');
        LcdWriteCom(0x85+0x40);
        LcdWriteData(' ');
        LcdWriteCom(0x86+0x40);
        LcdWriteData(' ');
        LcdWriteCom(0x87+0x40);
        LcdWriteData(' ');

        LcdWriteCom(0x88+0x40);
        LcdWriteData('C');
        LcdWriteCom(0x89+0x40);
        LcdWriteData('H');
        LcdWriteCom(0x80+10+0x40);
        LcdWriteData('4');
        LcdWriteCom(0x80+11+0x40);
        LcdWriteData(':');

        LcdWriteCom(0x80+12+0x40);
        LcdWriteData(' ');
        LcdWriteCom(0x80+13+0x40);
        LcdWriteData(' ');
        LcdWriteCom(0x80+14+0x40);
        LcdWriteData(' ');
        LcdWriteCom(0x80+15+0x40);
        LcdWriteData(' ');

}

void lcd_display()
{
        // T1:
        LcdWriteCom(0x84);
        LcdWriteData(temp1%1000/100+0x30);
        LcdWriteCom(0x85);
        LcdWriteData(temp1%100/10+0x30);
        LcdWriteCom(0x86);
        LcdWriteData(temp1%10+0x30);

        // T2:
        LcdWriteCom(0x80+13);
        LcdWriteData(temp2%1000/100+0x30);
        LcdWriteCom(0x80+14);
  LcdWriteData(temp2%100/10+0x30);
        LcdWriteCom(0x80+15);
        LcdWriteData(temp2%10+0x30);

        // T3:
        LcdWriteCom(0x84+0x40);
        LcdWriteData(temp3%1000/100+0x30);
        LcdWriteCom(0x85+0x40);
        LcdWriteData(temp3%100/10+0x30);
        LcdWriteCom(0x86+0x40);
        LcdWriteData(temp3%10+0x30);

        // T4:
  LcdWriteCom(0x80+13+0x40);
        LcdWriteData(temp4%1000/100+0x30);
        LcdWriteCom(0x80+14+0x40);
        LcdWriteData(temp4%100/10+0x30);
        LcdWriteCom(0x80+15+0x40);
        LcdWriteData(temp4%10+0x30);

}

楼主:
工程代码打包如下  大家动起手来 来一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程代码打包如下  大家动起手来 来一波

赞一个

楼主:
不是什么高级的东西,做着玩的哈

楼主:
很简单,你们也可以做一个玩

楼主:
一般一般啦

网友B:
做的很像一个产品,nice

网友C:
热电偶的 采集关键是  信号隔离,即信号对外面 干扰信号的 隔离,还有 就是 信号对 环境温度的 温漂的影响,

类似 这个产品的源程序 及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电偶的 采集关键是  信号隔离,即信号对外面 干扰信号的 隔离,还有 就是 信号对 环境温度的 温漂的影响 ...

很好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很像一个产品,nice

一般了,给老师做的

网友D:
外壳不错啊,这么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壳不错啊,这么合适的

买的是一个盒子,用磨刀磨刀的,哈哈

网友E:
这个硬件设计也很重要吧?

网友F:
楼主玩一下NTC呀

楼主:
好的,抽空整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硬件设计也很重要吧?

一般吧,很简单

网友G:
  看得眼花缭乱

楼主:
这个有什么眼花缭乱的

网友H:
用了4只6675,有些浪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了4只6675,有些浪费啊

一个就够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有什么眼花缭乱的

门外汉  被大规模的字母晃花了眼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门外汉  被大规模的字母晃花了眼

谦虚

网友I:
很不错,达到产品级别了

网友J(2019-09-24):
搞仪表的,没想到做这个

网友K:
MAX6675集成度很高,但是精度和稳定性都比较差,凑活能用。
这种接线端子还要考虑插入补偿,高精度测量场合对接插件也有严格要求

网友L(2020-06-09):
【MAX31856关键特性】
提供高精度热电偶温度读数
包括8种热电偶的自动线性度修正
±0.15%(最大值,-20°C至+85°C)热电偶满幅和线性度误差
19位、0.0078125°C热电偶温度分辨率
内置冷端补偿,将系统元件数量降至最少
转换器的温度分辨率达0.0078125°C,
允许读取高达+1800°C以及低至-210°C(取决于热电偶类型)的温度读数
±0.7°C(最大值,-20°C至+85°C)冷端补偿精度
±45V输入保护,系统性能可靠
简化系统故障管理和诊断
检测热电偶开路
过温和欠温故障检测
50Hz/60Hz噪声抑制滤波,提高系统性能
14引脚TSSOP封装

网友M:
你好,有原理图吗?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