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S是否可以大于VDS

楼主(2018-11-28):
Nmos  应用中系统输入是5-24V ,VDS 是5V情况下 ,VGS 电源通过升压芯片稳定到10V左右 ,这个时候能正常工作?

网友A:
VGS,一般建议在12V左右,10V算很正常值,至于VDS和VGS完全没有什么关系。MOS管开通时候,是电阻性的,其VDS甚至可以是负值。这也是同步整流模式应用的一个基本方法。

网友B:
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