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程序不能下载到目标板

楼主(2018-11-28):
我用实验程序运行经常出现下列信息! 程序不能下载到目标板.
Warnning! interrupt vectors data is not correct!
Program you downloaded can not run freely!

网友A:
1.仿真器配置一定要正确,即"EasyARM Configuration"设置窗口中的"FLASH"项中选择
"Erase Flash when need";
2.向量表累加和要为 0;
3.可以先在 RAM 调试一个程序(运行),然后 STOP,再使用 File->Load Image...加载要
下载到 FLASH 的调试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