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读出温度随机跳变

楼主(2018-11-28):
最近客户寄回来几个有问题的18B20探头,有两个直接已经正负极短路了,有一个温度随机跳变,初步怀疑是静电或者过压将芯片弄坏了,但是又没办法验证。请教一下碰到类似问题的告诉一下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说明:探头已经批量很多了,不用怀疑是时序或者软件的问题。2.产品使用场景是货车车厢温度测量,主机在驾驶室

网友A:
或许是信号线受到干扰导致芯片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是信号线受到干扰导致芯片损坏

版主能再说明白点不,信号线受到干扰是指可能什么干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能再说明白点不,信号线受到干扰是指可能什么干扰呢

不太了解使用环境
电路有什么保护器件?
干扰有很多种(传输线干扰,电源干扰,无线干扰等等),不太好确定

网友B:
必须对产品的设计进行整体分析和评估,得出结论需要客观理由,否则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对产品的设计进行整体分析和评估,得出结论需要客观理由,否则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

嗯,谢谢春阳版主的解答

网友C:
一上来就怀疑是芯片的问题,不好,而且可能性也小;重点时序延迟是否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