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驻极体咪头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11-28):
采用好一点的屏蔽线,当然延长到2m基本上不产生噪音还有点难度,应该会有所增加,但是不太严重。
要求再高的,可以加一级结型场效应管跟随器,让话筒输出线低阻抗,这样抗噪音能力会大大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好一点的屏蔽线,当然延长到2m基本上不产生噪音还有点难度,应该会有所增加,但是不太严重。
要求再高 ...

谢谢。这个结型场效应管跟随器,是要加到前端的咪头部分把,然后经过2米引线,接入mic接口。网上找了这个电路,是不是和你说的那个功能差不多的?
请问,经过这个转换后,能和主板的mic接口匹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结型场效应管跟随器,是要加到前端的咪头部分把,然后经过2米引线,接入mic接口。网上找了这个 ...

这个带放大了10倍,我说的,是直接从结型场效应管S极输出,通过电容给板子。
如果带放大10倍,板子不会输了过载,那么这个线路也可以用,如果输入过载,那么建议直接只带结型场效应管跟随器就是了。
线路有些复杂了,不过原理来说,没问题。

网友B:
你加放大估计也是白搞。
对于GSM系统,麦克风、放大电路,等有源电路,很容易被干扰,导致burst noise,关键是麦克风选抗干扰型的,要滤波屏蔽。
没有一点GSM系统的 RF、音频经验,估计你搞不定的。

网友C:
是有杂音,还是和喇叭有回环产生啸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带放大了10倍,我说的,是直接从结型场效应管S极输出,通过电容给板子。
如果带放大10倍,板子不会输 ...

请问,是这样么?电路这块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加放大估计也是白搞。
对于GSM系统,麦克风、放大电路,等有源电路,很容易被干扰,导致burst noise,关 ...

不会吧,心累,要求也没有非常高呀,能听清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有杂音,还是和喇叭有回环产生啸叫了?

是杂音,我把喇叭都拔掉了,单独测试咪头,另一端通话听到的只有嘶嘶嘶和一堆很杂的声音;
把咪头拔掉,也是那样嘶嘶的声音,跟没接咪头一样;
把两米延长线拔掉,咪头直接连上去,就没有这样的声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杂音,我把喇叭都拔掉了,单独测试咪头,另一端通话听到的只有嘶嘶嘶和一堆很杂的声音;
把咪头拔掉, ...

这个杂音,专业术语,Burst noise,GSM专有,是脉冲调制的RF信号整流后产生的噪音。

网友D:
用平衡输入,屏蔽缆,MIC周边亦须屏蔽。看看舞台上的MIC,几米、十几米甚至更长的连线何曾出现过明显的可闻噪音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杂音,专业术语,Burst noise,GSM专有,是脉冲调制的RF信号整流后产生的噪音。 ...

好的,但是我用的网线,也没有用gsm模块啊

网友B(点评):
GSM干扰大,网线也有干扰,看你的电路和接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平衡输入,屏蔽缆,MIC周边亦须屏蔽。看看舞台上的MIC,几米、十几米甚至更长的连线何曾出现过明显的可闻 ...

谢谢,因为现在是单独拉个咪头出来很长,也不知道怎么改能和主板匹配。目前还是先从屏蔽这方面考虑把,把线单独拎出来,缠上屏蔽胶带这样可行嘛?现在手上也没有屏蔽缆。。

网友C:
应该是使用WIFI通话的吧,哪来的GSM干扰呀?
去电子市场或者网上买几米屏蔽线试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这样么?电路这块不太懂

对,这样的MIC输出,被JFET射极跟随后,输出变成低阻抗,对抗传输噪音的能力就大很多。
你原理图上面用的是MOS,这里最好是JF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这样的MIC输出,被JFET射极跟随后,输出变成低阻抗,对抗传输噪音的能力就大很多。
你原理图上面用的 ...

好的,非常感谢,我以为场效应管就是mos呢,愚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使用WIFI通话的吧,哪来的GSM干扰呀?
去电子市场或者网上买几米屏蔽线试试了 ...

恩,用的以太网,感谢建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因为现在是单独拉个咪头出来很长,也不知道怎么改能和主板匹配。目前还是先从屏蔽这方面考虑把,把 ...

稍微好点的USB线,内部就是4芯屏蔽线。
你可以剪下来用,没有屏蔽线,MIC小信号传输2米是不可能玩起来的,噪音就能淹没你的任何音频语音信号。
原来你提问的时候,用的真的不是屏蔽线那,那这个放大器跟随器就不用搞了,直接用个3芯屏蔽线肯定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微好点的USB线,内部就是4芯屏蔽线。
你可以剪下来用,没有屏蔽线,MIC小信号传输2米是不可能玩起来的 ...

是啊,用的是很普通的那种蓝白线,是统一通过一个端子排线拉出来的我发现,把mic的线分出来,噪声就少了很多,可能就是和其他线太近了,收到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用的是很普通的那种蓝白线,是统一通过一个端子排线拉出来的我发现,把mic的线分出来,噪声就少了 ...

真佩服你,像咪头这样的小信号传输,你居然敢用红白排线?太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佩服你,像咪头这样的小信号传输,你居然敢用红白排线?太牛了。

之前录音测试过,效果也没那么糟啊,在线通话才出现这么嘈杂的声音
本来是打算统一用屏蔽线的,但是这种端子加屏蔽线都没有卖,定制又贵,所以没办法找了这种便宜点的做测试。
那这样看的话,咪头的线还不能和其他线包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佩服你,像咪头这样的小信号传输,你居然敢用红白排线?太牛了。

就是这种的,但是都找不到现成的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录音测试过,效果也没那么糟啊,在线通话才出现这么嘈杂的声音
本来是打算统一用屏蔽线的 ...

当然,咪头线独立采用屏蔽线,其他线你完全还可以采用标准排线。
如果是打样,修改板子,咪头部分独立一个插头,怎么可以一个驻极体话筒和包含各类高频信号的线共用呢?
独立插头,才能采用标准屏蔽线,并且远离干扰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咪头线独立采用屏蔽线,其他线你完全还可以采用标准排线。
如果是打样,修改板子,咪头部分独立一 ...

好的,灰常感谢,那电路部分应该就不用改了。
哎,头疼。。我是想统一引上去的,这样线又要多出来了

网友E:
最近我也在处理这样的问题,我的思路是:1.先放大MIC输出的信号,通过2m的传输线,然后再源端做衰减,输入至CPU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因为现在是单独拉个咪头出来很长,也不知道怎么改能和主板匹配。目前还是先从屏蔽这方面考虑把,把 ...

屏蔽线是要接地的,缠导电胶带的成本可是远远高于屏蔽线,屏蔽效果则不如,还不易接地,那又何苦呢?

网友F:
使用屏蔽双绞线。

mic 外加穿孔屏蔽罩连接屏蔽线。

mic两信号线分别连接双绞线。

mic外壳不接触连接屏蔽罩和屏蔽线。

在pcb板一端将mic屏蔽线与mic信号线负极单点接地。

楼主(2019-02-20):
引用 网友E:
最近我也在处理这样的问题,我的思路是:1.先放大MIC输出的信号,通过2m的传输线,然后再源端做衰减,输入 ...

你好,请问一下,你现在怎么处理了,我用了屏蔽线,单端接地,板子没装到屏幕里时,麦克声音都一切正常的,现在接到屏幕里,测试视频通话,结果就听到哒哒哒哒的声音,摄像头关掉这声音就消失了,但是在外面的时候又都是好的,真是奇怪。。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一下,你现在怎么处理了,我用了屏蔽线,单端接地,板子没装到屏幕里时,麦克声音都一切正常的 ...

摄像头的供电与MIC部分的供电分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摄像头的供电与MIC部分的供电分开试试

谢谢,供电是分开的,安卓主板那边直接引线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