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用STM8L采集0输入电压时候读数太大的问题

楼主(2018-11-28):
现在用到STM8L的AD转换输入,输入端为0V,AD转换后都有0.4V多的电压,换算肯定是没问题的,因为读出来的12位分辨率的转换值都是一百多,刚才在百度上搜了相关的帖子,发现坛子里就有个帖子问的就是这个问题,最后他自己解决了,但是没有公布解决的办法,这个帖子的地址是https://bbs.21ic.com/icview-714698-1-1.html,呼叫这个帖子的楼主zhxingyu同学,希望能把最后解决的办法公布下,谢谢,下面是我的AD初始化代码和读AD的代码,我感觉大部分已经没问题了,应该是就差一个简单的配置
void ADC_MyInit(void)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ADC1, ENABLE);

    //ADC_VrefintCmd(DISABLE); //使能内部参考电压

    ADC_DeInit(ADC1);

    ADC_Init(ADC1,
             ADC_ConversionMode_Single,
             ADC_Resolution_12Bit,
             ADC_Prescaler_2
            );

    ADC_SchmittTriggerConfig(ADC1, ADC_Channel_9, DISABLE);
    ADC_SchmittTriggerConfig(ADC1, ADC_Channel_11, DISABLE);

    ADC_Cmd(ADC1, ENABLE);
}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
//如果AD转换完成
        if(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 0)
        {
            //必须软件清除标志
            ADC_ClearFlag(ADC1, ADC_FLAG_EOC);

            lVoltageBack[uSampleStep/3] += AD_to_mV(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uSampleStep++;
        }

楼主:
刚刚解决了,逼的我没办法,又回去看ST官方的例程,发现官方例程有这样一句话ADC_SamplingTimeConfig(ADC1, ADC_GROUP_SPEEDCHANNEL, ADC_SamplingTime_384Cycles);这个应该是配置AD转换时钟的,加上这句话之后就OK了,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A:
最终用库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解决了,逼的我没办法,又回去看ST官方的例程,发现官方例程有这样一句话ADC_SamplingTimeConfig(ADC1, ...

应该这个是设置采样时间的吧,之前没有加,没有时钟参考,导致没有转换完成就读取数据了。

网友A:
配置ADC为慢速/快速通道,采样时间周期为多少,采样周期越大越准。

网友B:
小问题 但是总结了经验啊

网友C:
是否存在温漂呢

网友D:
有没有校准啊一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