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请教一个电工学的问题

楼主(2018-11-28):
交流铁心线圈,如果励磁电压和频率均减半,铁损为什么减小?铁损不是近似与Bm的平方成正比吗?

网友A:
渦流减弱了

楼主:
您好!感谢您的解答!我的书上只写了涡流损耗存在于铁心之中,没解释它和什么有关,网上说它和频率平方,硅钢片厚度平方成正比,是正确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您的解答!我的书上只写了涡流损耗存在于铁心之中,没解释它和什么有关,网上说它和频率平方, ...

关系没深究,但效果是肯定的,频率愈高,铁芯应该愈薄而且电阻要大。

@hk6108 :感谢!
铁芯片子如果不够薄,渦流就有活动空间,那么,电阻大的就会发热,电阻小的就会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