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P-FET FLASH Emulation tool如何烧录MSP430F155?

楼主(2018-11-28):
第一次接触TI的MCU,请问用什么软件可以把程序烧录到MCUMSP430F155中,烧录器用的是MSP-FET FLASH Emulation tool,用的是jtag接口。
谢谢高手赐教。

谢谢各位解答,我已找到合适的软件FET-Pro430 Lite v3.43,这个就可以了,再次谢谢热心回复,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可以直接用ccs和iar就可以烧写。
推荐使用最新版本的ccs

网友A:
如果要使用独立的烧写软件,可以用UNIFLASH
下载链接在http://www.ti.com.cn/tool/cn/Uniflash

网友B:
msp430usb仿真器

msp430usb仿真器

msp430usb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