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自己搞了个小夜灯,但是遇到了一些问题,求助大神

楼主(2018-11-28):
图中R6是一个光敏电阻。在环境关足够暗的时候,五个灯亮。
我自己搞了十来块板子,点好后上电,有四五块D2 D3 D4 三个LED灯不亮,被击穿短路,但是没有烧开路。
换了灯就好了,很奇怪。求大神指点是啥问题。

刚刚发现我十来块板子C2都忘记焊上去了。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但如果有关系,为什么有的会有的不会?

网友A:
上电瞬间,C1被充电,产生冲击电流,所以LED有烧坏的风险。
但是冲击电流是随机的,取决于上电瞬间220V正弦波的相位。假如是过零点时上电,冲击电流就几乎为0。如果是峰值时上电,冲击电流就最大,约等于220V*1.414/R2。
有C2在的话会好很多,C2比C1大得多,所以把冲击电流吸收掉了。
没烧LED的板子,只是侥幸,你多上电几次,一样有概率会烧。

网友B:
这样的线路,桥堆后面的电容大点还好说,否则,本来就有烧LED的概率。
理论上,要完全避免都几乎不可能。

网友C:
8050那儿好像设计得不是很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50那儿好像设计得不是很合理!

诶 请问是为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诶 请问是为什么?

如果8050完全导通,会不会存在电流过大,导致8050烧毁的可能性!

网友D:
设计这个电路的人 真是人才,网上找找相关的图多参考一下类似产品电路

网友E:
阻容降压,加桥式整流,后面滤波后加个稳压管,效果会更好

网友F:
这种小夜灯我做了一个10几年,现在还亮着,是常明。光控主回路思路正确但应串限流电阻,10欧就可以。

网友G:
阻容降压最容易上电瞬间烧灯珠,后级最好加个稳压管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