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系统] 请教问题,新能源车里310V转5V 高压DC-DC用什么芯片

楼主(2018-11-28):
请教问题,
请教新能源车工程师,新能源车里310V转5V的 高压DC-DC 通常用什么芯片

楼主:
希望 输入宽电压  36~400V,输出5V,200mA  , 查了一个XD308H功能挺合适,不过温度才到85°,不能用在汽车上

网友A(2019-01-03):
明年不会感到

网友B:
这个应用比较少啊,什么控制器需要直接用高压作为电源?

网友C:
可以考虑下VICOR的电源,就是价格稍微贵了点

网友D:
应该选宽范围开关电源吧。